求救asus-p5pE-vm無法開機

楼主(2010-12-05):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有件事件請求各位高手協助幫忙~
故障原因如下:
1小第前幾天電腦還正常機,只是當機2-3次隔日按電原開無動作想說是否電源共應器壞掉於是換新的power電源供應器無效?以前我經驗都是電源供應器壞掉更壞新就ok,就現在不知道那理出問題?
2:拆掉機壳看主機版內電源LED無亮燈,正常只插上電源LED登會亮但是現在沒有?
3:ASUSp5pE此主機版有獨特CPR(CPU  參數自動回復功能,不知道有那個大大可以解釋一下
此功能做什麼用途及它會影響電腦無開機?

以上幾個問題請教管理大大與各位高手大大知道協助告知一下如何處理步驟~
謝謝~

网友:
先把主機板拆下來,加POWER 測試看看

网友:
綠燈不亮,代表待機都沒有了,電供換過,那麼便是關注於主機板上頭了。

C.P.R這功能,在使用手冊中寫得很清楚喔!它的用意,是在CPU超頻之後,若超頻失敗,可以直接按下關機鍵,然後再開機,就可以恢復BIOS預設的設定值,載入CPU正確組態。

网友:
待機燈不亮似乎是這片的通病…

3.3V有接地短路了

楼主:
先把主機板拆下來,加POWER 測試看看
引用 网友A:

會應這位大大小弟,已經將主機版拆下來過加入POWER 測試還是一樣無動作~
謝謝辛勞大大你告知~

楼主:
綠燈不亮,代表待機都沒有了,電供換過,那麼便是關注於主機板上頭了。

C.P.R這功能,在使用手冊中寫得很 ...
引用 网友B:

這位大大感謝你指導,不明白你所說故障在主機版上頭,那咬如查詢呢?
但是CPU超頻之後若超頻失敗,可以直接按下關機鍵,然後再開機,就可以恢復BIOS預設的設定值,載入CPU正確組態。,想請問真的能恢復當初設定嘛?
請回應

楼主:
待機燈不亮似乎是這片的通病…

3.3V有接地短路了
引用 网友C:

這位大大辛勞你告知小弟,不過我試驗過了3.3V沒接地短路,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不能起動電原?
另外想請為各位大大ASUS這塊主機板p5PE-VM規格評議如何?

网友:
回覆 6# shunll

查故障,那就是重點囉!如果您想自己玩看看,要先知道一些基本概念,P、C、R各是什麼,主機板基本認識等,您可以先翻翻舊文喔!

是的!超頻失敗後,關機之後,再開機,可以自動恢復預設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幫s10274chen 回答:
那個CPR只在超頻失敗後,可恢復原設定值用的。
無法開機可能是5VSB沒了造成的,先從這裡查看看吧。

网友C:
這位大大辛勞你告知小弟,不過我試驗過了3.3V沒接地短路,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不能起動電原?
另外想請為各位 ...
引用 网友D:

    我的板子量是3.3v短路了,導致燈不亮

應該是南橋掛了,intel 82801南橋壽命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