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N-SLI 開機後,RESET燈一亮就關機~~

楼主(2010-12-05):
這片板子開機後,RESET燈一亮就關機,不知那位大大可幫我看一下:

下面是ATX接口的對地阻值,3.3V 的13Ω,算不算短路?因有一腳有接0.1μ電容至地。

网友:
3.3V部分,電表紅黑棒交換在測一次看看,若依然是13歐姆,再往下查下去。
感覺有點像短路保護的感覺。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13歐姆有點偏低喔~這樓主說的~主機板應該是有短路的問題~
請先遺除CPU附近的田型4P頭在開機看看~可以排除CPU供電的問題~
如果3.3V請先找尋~記憶體左側~顯卡PCI-E1附近跟北橋附近的的MOSFET~有無短路~

楼主:
CPU附近的田型4P頭,不加可開機,但還是自動關機。
電表紅黑棒交換,一樣13Ω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那問題看到了!二極體特性完全沒出現。有東西被打穿,或是有電容漏電了。
找出使用3.3V供電的迴路囉!好奇大有提醒到一些方向,往那些方向找起喔。

楼主:
拆下了MOS兩顆,都沒有問題,沒有被打穿

楼主:
拆下mos後,atx接口3.3v處還是13Ω

网友:
不用馬上就拆,先釐清有哪些地方真的使用到3.3V,才不會誤拆。

楼主:
奇怪在於有時RESET燈亮時,就關機,RESET不亮時不會關機,不一定每次RESET會燈亮!

网友:
不一定會reset.........
依然如此,P、C、R原則掌握,在沒有reset時,趁這機會把所有的供電都確認一次。
CPU供電沒問題的話,可以大膽上CPU測(拿顆賽揚當砲灰),怕可能有保護機制,不上CPU不給開機。
NF的晶片組普遍蠻燙的,可能也免不了是空焊。

不過還是總結.....按照三大方針的原則下手。

楼主:
cpu 供電不正常的地方在 hip 6602bcb Vcc 應是12V, 但只有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