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廢的POWER再利用

楼主(2010-12-05):
D-Link IP分享器連線異常,最後無法連線,以為主機有問題,結果是變壓器問題,因為變壓器本體燙得不得了,且有濃濃的燒焦味。
一時找不到變壓器可用,突然想到電源供應器,找顆只剩 +5VSB的POWER,再從廢主板拆下ATX電源插座,把線焊好,插頭插上IP分享器,上電,連線成功!
就這樣….IP分享器不用買了,變壓器也不用找了,報廢的POWER又有了利用的價值,真是一舉數得!
談不上是維修,但一時間不知要po在哪,故先放這裡,如放錯地方,請版大幫忙移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感覺有點耗電~而且5VSB的電流應該只有1A~如果長時間用下來POWER應該容易壞喔!
因為D-LINK應該要吃到5V/2A以內的電力~而這2A換算70%也要有1.4A的輸出~
而小弟有試過D-LINK的承載也要到1~1.2A~
還是建議讓POWER開機吧~輸出部份有問題會開啟保護呀~^^

网友:
買個新變壓器麻....5V-2A

网友:
我多是利用在測試熱機多台螢幕時使用.這樣不用那麼多條電線和變壓器.

网友:
5V VSB電流應該不夠,用5V就夠了,但要一直保持Power ON,才會有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好奇大的指教,我找了好幾顆power規格標示,+5VSB都是2A,只看到有一顆標示2.5A,所以才想說就用一顆2 A的POWER來試試看。
POWER只要打開開關,電腦不用開機即可提供+5VSB待機電壓,這樣還是會浪費電嗎?
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各位前輩指教,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因為即使不開機,仍會有待機供電給PWM控制器(如TL494之類的),這時候無謂的電力就這樣消耗掉了。

网友:
根本不需要主機板的插座,我也沒機器可拆卸

直接從POWER顏色的引端接出5V就好了

話說回來,還是去跳蚤市場碰碰運氣找個5V 2A,像我就瞎貓碰到死老鼠用20元買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s大的說明,請問這樣平均待機12小時會浪費多少電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 變壓器的電源也是可以修的!
    5V 問題, 用 Power 應該不成問題.

    謝謝修護!

网友:
回復  s10274chen

謝謝s大的說明,請問這樣平均待機12小時會浪費多少電呢? ...
引用 楼主:

代為回答一下,  一般在幾瓦之內.. 不會太耗電的..

電一度 = 1 千瓦小時..

我們以 5Vsb 時, 抓 5 瓦來說好了..

一個月約 5 x 30天 x 24小時 = 3600, 所以約 3-4 度的電..

不過我還是覺得這到底不是 "正統" 的方式, 有可能還是換了它..

网友:
輔助電源電路運作時風扇並不會轉動,長時間大電流輸出需注意溫升問題

网友:
主要是電源供應器上其他部件即使不用在開機狀態下仍會耗電

也就是電源供應器本身的損耗

所以才說要買一個適合的變壓器用

電壓本身穩定也比較不會傷到受電設備

記得電壓要對電流可以高不能低的基本要求

网友:
[ 輔助電源電路運作時風扇並不會轉動 ]

狼大的顧慮是對的 !! 尤其是電流較大下長時間使用 !!!

要不就自己追加一風扇 , 或加一顆 二極體

取 +5vsb 的電 , 供給 12v 的風扇使用 !!

雖然轉速會變慢但還是多少有作用 !!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想會這樣做是因為:
1.變壓器內好多小元件都燒糊了,自己沒那麼好的技術,所以放棄修理。
2.想說有好幾顆壞的power,所以從中選了一顆姑且拿來利用看看,順便應急一下。
5V2A消耗功率10W,要使用100小時才1度電,這樣不是很省電嗎?幾天觀察下來,我摸POWER本體也只有微溫,應該沒問題才是,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個人這樣的做法不一定是正確的,所以,還請各位前輩包涵,也請各位前輩能繼續多多指導,謝謝!

网友:
支持一下~  我也是曾經有【想要】【這樣做過】~  不過【您多了 從廢板】ATX電源插座,把線焊好~
感覺也是很穩的 ^-^  插拔容易!!《--》可隨時用任何一顆的ATX電源~來提供D-Link IP分享器!!

ps:我上次買的2條  【USB   抽出的5V電源線】~因為線比較細!!
所以是打算【5Watt】 ~10watt的小電器用的!!

ps:另外因為咱買的     16X光碟燒錄機  【上面寫說 【5V 2A】    12v 2.5A 】
《--》所以現在新的【電腦電源供應器。。供電量比較充足】~    其中5V 供應2A給燒錄器使用【應該是沒問題的】!!
提供做參考!!

网友:
找顆只剩 +5VSB的POWER,再從廢主板拆下ATX電源插座,把線焊好,插頭插上IP分享器,上電,連線成功!

回复 网友A:
謝謝好奇大的指教,我找了好幾顆power規格標示,+5VSB都是2A,只看到有一顆標示2.5A,所以才想說就用一顆2 A的POWER來試試看。
POWER只要打開開關,電腦不用開機即可提供+5VSB待機電壓,這樣還是會浪費電嗎?
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各位前輩指教,謝謝!

不好意思【我是路過的】~稍微打擾一下!! 【我是門外漢】~問一下問題^-^

剛才 看了我的350W  電源供應器【5VSB  2.5A_max 】】~ 如果是我這顆【電源供應器的5VSB】應該還行!!^-^
不過【max194956956樓主】用的【5VSB  2A_max 】來做dlink的電源供應器【應該比較精准】^-^
電壓與電流都非常適合與匹配做【原來的原廠變壓器】!!

不過想請問一下【max194956956樓主】或是  網友【好奇兄】或是【s10274chen】~
【1】 您這臺D-link分享器【如果去接  那種【大4PIN 硬碟電源線】的5V電源】【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ps: +5V ~  最大提供電流是12A】
【2】您的電源供應器的+5V供電電源~    【會主動自動偵測 與提供  +5V  2A的電流~去給D-link分享器】嗎??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路過的】~稍微打擾一下!! 【我是門外漢】~問一下問題^-^

剛才 看了我的350W  電源 ...

【1】 您這臺D-link分享器【如果去接  那種【大4PIN 硬碟電源線】的5V電源】【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ps: +5V ~  最大提供電流是12A】
【2】您的電源供應器的+5V供電電源~    【會主動自動偵測 與提供  +5V  2A的電流~去給D-link分享器】嗎??

引用 网友C:

這是觀念問題 !! 電流從何而來 ???

電流仍是由 [負載] 決定 !!

而標示的電流是指 , 這個供應器電壓 +5v 能提供負載最大的電流 !!!

网友:
好久以前我就這樣幹了...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9&t=896591#6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t=904024&r=3#3

楼主:
回復 17# bglmlm 【2】您的電源供應器的+5V供電電源~    【會主動自動偵測 與提供  +5V  2A的電流~去給D-link分享器】嗎??

這我不知道,應該不會吧!

我的D-Link IP分享器型號:DI-704UP 有印表機伺服器功能,變壓器輸出為:5V2A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輩,偶向您敬禮!領教了!

网友(2011-01-06):
請教一下
如果是兩台dlink 設備都5v /2a接在同一條5vsb上面是不是會過載
如果5vsb只有2.5a來說,因2台負載就4a囉

网友:
不錯的想法,有空來試試看..

网友: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自己也有台D-link的hub, 但變壓器壞了
我也來用這法子試看看

网友(2011-04-19):
D-Link的變壓器真的不是普通的爛
燙 又容易不明原因壞掉
手邊一台變壓器壞掉的
改了顆後面有開關的電腦電源
把PS-ON和接地短接後拿來用
但是直接用一般5v輸出 用5VSB怕撐不久

网友:
我也來用這法子試看看,,,,,,,,,,,,3Q

网友(2011-06-13):
各司其職--捨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