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機車普利盤傳動皮帶檢換修

楼主(2010-12-05):
機車普利盤傳動皮帶檢換修

因為這台機車騎起來很沒有力,又很耗油,直覺應該是皮帶或是高速珠子磨損了

1要換修的機車
2用10號T型板手把外殼螺絲拆下
5外殼拿下
7啟動齒輪拿出來
8看一下狀況
912 14號套筒準備
10重武器上場
11拿下普利盤
12拿下離合器
13檢查離合器內裡面發現磨損嚴重
14檢查珠子也是磨損嚴重
15內部全部零件
16內部狀況
18拆下的螺絲
20檢查皮帶有沒有裂痕,裝的時候要注意箭頭要朝前。
21看一下新的普利盤和珠子
22離合器組
23抹一些黃油
24裝上離合器,皮帶要一起上。
25離合器內有彈簧,要用力壓一下皮帶才會到底。
29鎖緊
30裝上外殼
31鎖上螺絲
33完成後測試一下
34換下的普利盤和珠子,

更換時機:
當覺得機車比平常耗油或是感覺沒有力
另外如果你是125c.c.的機車起步會感覺頓的時候,應該就是珠子磨損了

更換後騎起來感覺馬力有提升,至於油耗還感覺不出來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謝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
哈哈~這個讚~連歐兜賣也來了~
傳動的部份~如果以正常人在騎~應該在20000~30000KM就要更換~
不然在轉動時的均力不平衡會造成起步不順+皮帶損傷+普利盤磨損
久而久之...會有皮帶斷裂或離合器損傷的問題~好像是這樣~
如有錯誤再請樓主更正~哈

网友:
ac3888大有那些雞絲,想必是從事機械相關行業喔!
東西磨損的超嚴重耶!這要自己換,零件取得要有些方式吧?

网友:
看來這裡又影響到另一行業了,
新的主題,
請您要天天來,
讚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次在半路顧路就是皮帶斷掉
所以現在都定時保養

网友:
這還要會拆咧,不是每輛機車都這麼輕鬆,有的拆傳動箱外蓋得先放
機油(因為有機油油位窺視鏡),拆腳踏啟動桿.......

這就是CVT傳動系統(無段變速),和汽車的CVT變速箱原理差不多,
只是汽車內用的是鋼帶,並且可以製造出"換檔"效果,讓人感覺不出
它是"無段變速"..

楼主:
ac3888大有那些雞絲,想必是從事機械相關行業喔!
東西磨損的超嚴重耶!這要自己換,零件取得要有些方式吧 ...
引用 网友B:

零件就機車材料行買可以了

网友:
需要的工具…大概就是六角板手與氣動扳手,
之前為了搞這個敗了一隻pxhome的電動扳手$999....
不過大概就每18000換皮帶的時候才用一次~小老婆那邊很多分享…
有興趣的人動手玩玩看就知道了,大不了失敗再牽去車行偷學,
只是人會越來越懶,玩過幾次後慢慢的會想是不是要留給車行賺比較快~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花錢的問題,問題是在於騎在路上突然掛掉,就牽車牽到爽!!

网友:
我以前對汽機車也很有興趣,我也自己換過那個"普利",不過我只有換那些珠子,現在看到這個實例,應該是要像樓主一樣,整組換掉才對吧!
歡迎一個新領域的高手加入。

网友:
老大兩隻手都上相了
想必還有助手n_145|

看到重武器
讓人想要敗組"孔鋪淚灑"啦

二行程50cc就狠有力耶!

网友:
回復  hanwen

不是花錢的問題,問題是在於騎在路上突然掛掉,就牽車牽到爽!! ...
引用 楼主:

哈哈…沒錯…
之前曾經騎到一個很慌郊野外的地方,
沒想到走了幾百公尺卻在不起眼的地方看到車行~很幸運
後來就乖一點大概每18000檢修換皮帶(自己的車經驗是18000會顧路)
多謝您的分享…也提醒我…又差不多要"斷"了!

网友:
這邊真是高手很多,幾天前才值BGA案例
也有修冷凍空調水電高手,現在又多修機車的...改天會不會出現修汽車的
不管如何還是恭喜板大修復了..一起來阻礙"機車"發展...

网友:
現在也都自己保養機車
我覺得,只要按時保養
其實機車可以撐很久的,而且發生狀況的機會也較少

网友:
上星期正好到機車行換這兩樣…普利盤+配重滾子…1300大洋。
症狀為怠速時車會往前滑動,行車時『跳』『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騎車的人習慣..壞的地方不一定一樣..如果家中有2台以上的機車..可以考慮買雞絲自己保養..像我已經至少3年沒去過機車行了..都自己保養..輪胎補胎除外..

网友:
呵呵!!痞酷網名氣愈來愈響亮了n_087|
吸引了各類"高手"聚集n_097|
感謝大大分享n_131|

网友:
襪連這個都修太厲害了辣

网友:
這真是太強大了!!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晚上騎在荒郊野外的半路上皮帶突然斷掉,超級大聲的害我嚇一大跳(里程20000多KM),結果牽車累到爆!!!牽到大路邊車行才肯派車來載,好險有留存購買機車行的電話。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覺起來好像有些問題,那個裝離合器的時候皮帶沒先塞進去?

這樣前普利那部分的風葉會沒辦法鎖緊,磨阿磨之後曲軸牙會不見。運氣不好要換整個曲軸。

一般來說先裝後面再裝前面 要先把皮帶塞進去離合器。

還有皮帶盡量用原廠的,那個價差很小,又不是某一牌的原廠機車皮帶無敵貴。

18000就換皮帶有些太over了,我基本上都25000up才換的,而且珠子沒你磨損那麼嚴重。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每個零件都看的非常清楚^-^
以前大概知道【皮帶】不是【金屬做的】~  今天才知道是這個樣子!!
很乾淨的皮帶!!

ps:以前有在機車行【不經意的+突然瞄到的大皮帶】~【而看到地上 有【一條】很多灰塵的【皮帶】】!!     原來就是【普利盤傳動皮帶】!!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教一下大大,為何您裝回去時沒有用墊片呢??
記得去機車行,只要拆下那個大大的碗公,裝回去都一定會換新墊片~~

网友:
看過後又學到很多啦

外加大家的回覆之室又增進不少

以前還只會換黑油

网友:
.....看到這篇...我那台也差不多要換了....
我在騎的那台已經換過兩次了...
第一次比較嚴重...是整個珠子都碎了......
當時只知道越騎越慢..不知道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之後~~~只要我那台125時速跑不到95以上..
就是該換了...一整組下來...不便宜...
聽車行在說..那碗公更是貴....

PS:...我那台化油器也該換了...都是錢阿........

网友:
樓主您心臟夠大顆,拆普利盤不必用電盤怪手,雖然機車行都這樣拆

15號照片裡啟動組磨擦彈簧都是鏽,應該也不太踩的下去,裝回前噴些WD40會好踩很多

网友:
原廠維修手冊建議皮帶磨耗超過1MM就要換了,其實等裂痕裂到帆布層再換還可以

网友:
我以前對汽機車也很有興趣,我也自己換過那個"普利",不過我只有換那些珠子,現在看到這個實例,應該是要像 ...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考慮增加機車版與汽車版!?雖然別的地方也有,但那是「別人的地方」

最近我的舊車子「燒了」。就是發電機電壓過高,燒了一堆東西。$$$$$損失好多哦!!

找自己很信任的修車廠修的,不然一定會更多。對了,這家我很信任的修車廠在宜蘭的羅東。
有興趣的人可以問我。這家不會亂收錢,但是車用電腦等最好另找別人(適合粗重、簡單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曲軸螺紋不至於不見啦,不過先塞進去比較好做事倒是真的,螺絲也比較好鎖,正規做法也都是會塞進去
皮帶的話用三星的就是了,不用原廠的啦,因為只差有沒有mark而已,原廠的貴很多的

网友:
哇.....!各位大大都好機車喔n_047|

楼主:
回復  ac3888
請教一下大大,為何您裝回去時沒有用墊片呢??
記得去機車行,只要拆下那個大大的碗公,裝 ...
引用 网友F:

因為那螺帽上面已經有墊片了

网友:
對喔!樓主如果補上是什麼故障情形應該換普利盤的話,那就更完美了。

楼主:
感覺起來好像有些問題,那個裝離合器的時候皮帶沒先塞進去?

有啊,一定要先將皮帶塞進去,不然會不夠長

圖片比較難表達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更換時機:
當覺得機車比平常耗油或是感覺沒有力
另外如果你是125c.c.的機車起步會感覺頓的時候,應該就是珠子磨損了

更換後騎起來感覺馬力有提升,至於油耗還感覺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另一部機車就是換三星的,他的壽命比較不長,另外材料行不會給你正廠的皮帶,他只有分"日製"跟"台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發帖的時候就註明是什麼故障原因才需要換普利盤的話,就更完美了。
還是謝謝你的回覆喔!

楼主:
樓主您心臟夠大顆,拆普利盤不必用電盤怪手,雖然機車行都這樣拆

如果你是用氣動板手,就不需要使用電盤怪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回覆後就跑到1樓加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時沒注意!感謝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廠的就是三星的~~
    沒有什麼不一樣只差Mark

网友:
請問各位有經驗的大大們..
小弟的機車是光x的g4...
騎了5~6年了...
看到此篇覺得應該也該換了
小弟也是個很喜歡自己diy的人
工具,空壓機不缺~~
請問g4換的話也是跟板大那個方式差不多嗎?
有什麼要注意地方嗎??
請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利盤跟引擎外殼都是鋁合金的,因為延展性較差,用氣動板手猛打容易裂開,所以原廠維修手冊都會註名用扭力板手配合特種工具拆裝,但是車行為求方便哪管這麼多,症狀出現也是一段時間以後的事

楼主:
請問各位有經驗的大大們..
小弟的機車是光x的g4...
騎了5~6年了...
看到此篇覺得應該也該換了
小弟也是個很 ...
引用 网友H:

裡面的構造都是大同小異,你大膽的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材料行可以買到原廠的皮帶,原廠皮帶大多都是三星牌或是阪東牌

市面的皮帶有時候會出現脫線的現象,原廠的比較不會有這種情形,包裝比較精美些。

像是125光陽系列的 皮帶大多都300或以下  買三星的也要200up左右

那我就一定買原廠的。

像是EV4系列的,原廠的少說也要450  市面的一條250左右吧  那就會買市面的。

网友:
有沒有要開一個機車版?
很多人喜歡DIY.

网友:
我機車以前也都是自己維修...YAMAHA DT125...
不過我是沒辦法啊~~林道顧路不自己修怎麼辦?
現在騎速克達就懶了...
連換個煞車皮都乾脆給車行賺了....更不用說以前還很勤勞的連化油器都自己清洗咧....

网友(2011-01-25):
超厲害的維修內容,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我機車以前也都是自己維修...YAMAHA DT125...
不過我是沒辦法啊~~林道顧路不自己修怎麼辦?
現在騎速克達就 ...
引用 网友I:

YAMAHA DT125  是越野車n_115|跑林道不錯滴n_136|

网友:
DT屬於林道車,
但是不能直接跑林道,後搖臂要加強,
而且前三角台不太堅固,不能玩的太兇....
這裡有位玩林道和技術車的"先拜達人".....台灣粗工大大.....
和他比起來,我只是插花玩玩而已....

网友:
這個引擎..跟很多二行程50cc車種的引擎一樣
已前有玩一些時期...改到400條的曲軸..
記的當時玩到...引擎全拆光..在組起來..可以不用氣動工具
他有很多位置可以卡位..用手動工具就可以拆光了

皮帶可以去找..專賣皮帶的店.
不用跟他說什麼車..吧本來的拿給他去比對
跟他說要美國的....比日本的貴大約4分之1左右(不太記得)
很好用...
舍外也..當時我大約1個月就要換了.不換..沒辦法跟人比..太慢了
原廠的..大約1~2個月就因磨損問題..要換
日本原廠...大約3個月吧..比原廠貴1~200
美國的..記的好像4~5個月
(高雄在8德路有一家專賣皮帶的 以超過10年前的記憶現在還有沒有在賣小弟不知)

後普利可以在動一點小刀..可以加強起步
三片皮革..用鋸片..一片吧他分3片...
不是完全鋸斷..新品大約入刀2分之1  用過1~2年內的..大約入刀3分之1
超過2年的別鋸..因為沒用...

碗公內.拿80或100的修一下(磨太多會加速88的)...加上面說的...鋸一鋸..前1星期左右.起步會不錯哦
時間是看如何磨跟鋸

网友:
學生時代也玩過自己改普利珠,但騎幾個禮拜珠子就破損了,會變成一直卡在低速檔,速度上不去
所以還是別亂改,免得花錢找麻煩... ~___~"

网友(2011-10-06):
那"雞絲頭"很貴低!!還有那空壓機!!

网友:
傳動室太髒好像會影響皮帶壽命跟散熱

网友J:
小弟的三冠王最近起步會抖動,加速也有無力感,去車行檢查原來普利珠,皮帶,離合器都要換了,看了大大的解說很想自己換看看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弟的三冠王最近起步會抖動,加速也有無力感,去車行檢查原來普利珠,皮帶,離合器都要換了,看了大大的解說很 ...

建議你先換普利珠就好...換原廠的..至於皮帶..先看外觀有無很明顯的裂痕..而離合器..原則上只要離合器的皮還沒磨到很薄..應該是不用換..只須拿細的砂紙把離合器的皮磨粗一點..就可以了...還有..碗公和離合器的接觸面用乾布擦拭乾淨..不可用到油或水..最後整個傳動室要用風槍吹乾淨..

网友K:
剛剛自己拆了,可是~想請問ac3888,那個碗公和風葉盤怎麼拆,因為它會跟著板手一起轉動不是?先謝謝!!

网友:
好像沒有人提到 普麗珠 放到溝內要注意方向

网友(2012-06-12):
真是高手阿~!有空按圖實做一遍看看~

网友(2012-08-06):
以前在改DIO的時候常常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剛剛自己拆了,可是~想請問ac3888,那個碗公和風葉盤怎麼拆,因為它會跟著板手一起轉動不是?先謝謝!! ...

這個時候就要用到固定器了,外觀請上網拍找電盤怪手

另一個方法是如果皮帶不要了,用卡鉗把皮帶上下2條一起夾住,這樣子風葉盤就不會轉了

网友:
提醒新手:拆普立盤(風葉)及開閉盤(離合器)並不困難,只要準備y形怪手及套筒鈑手即可,小心不要把鋁葉片弄斷,
安裝時最重要的是鎖普立盤(風葉)螺帽時普立盤(風葉)不能壓到皮帶,做法是將開閉盤撐開到直徑最小,就是高速狀態,將皮帶塞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