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SO-400D 無PG...(軟的)

楼主(2010-12-05):
朋友送來一台主機,開機無畫面,
交叉測試後,發現CPU是掛的,換掉就可以開機,不過狀況怪怪的,
主機板會動作,硬碟機及光碟機都不運轉,4P電源卻量的到+12V.+5V,
拔掉主機板4P及20P電源,硬碟機及光碟機就可運轉,推測問題偏向POWER供電不足,
檢查POWER,5Vsb正常,無PG電壓,高壓側有奇怪聲音,不如以往聽過的高頻音那麼尖銳,但很很類似,
低壓測凸了一顆2200u 6.3v,其他電容容值還在20%範圍內,不用換,
測量PG在電路板附近的元件都正常,突然想到可不可能是源頭的大電容根本就有問題,
拆下照片下方那顆,680u剩462u,有點無力,的確該換了;拆上面那顆,680u剩0.1u,本次的罪魁禍首,
兩顆大電容,一顆容值不夠,一顆幾乎沒容值,難怪推不動電腦,
手邊沒有680u電容舊品,只有560u新品,測量兩顆新電容,容值都約是613u,比680u低不超過10%,可以接受.
更換3顆大小電容,高壓側奇怪聲音也不見了,那聲音應該是剩0.1u的大電容引起的,
這跟已前遇到的,其他高壓側小電容容值不足發出的高頻音,應該是一樣的狀況.
奇怪,ASUS P5GD1-VM主機板,接上的POWER無PG電壓卻會開機???
算了,可以電腦進入作業系,操作正常,通知朋友完修,收工了.
[像機又出走了,這次只好用手機拍,有點模糊,請見諒.]

网友:
因為它的PG信號是由某個晶片產生的,當+5V等電壓都OK後開晶片就
產生PG信號給其他電路使用...

网友:
測電容值一定要從電路上拔下來量測嗎?
有沒有不拆也能量的方法呢?

网友:
恭喜修復...
其實異音大都為PWM迴路那邊產生的,可朝這方面去查修
那附近的電容都需要看過
也有可能是變壓器部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聽說ㄟ,你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個容值會亂跳,不正確,有的正負極反接來量都還有數值,
電流會在電路板上亂跑,一定得拆下來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