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實驗的時候的意外 第一次看到電容爆掉的藝術!

楼主(2010-12-05):
這個呢..看圖也有拍到 耐壓16v的電容接上18v的變壓器 就爆啦...
哈哈 我竟然沒注意到我買的電容耐壓值那麼小n_165|

這種不是"故意"的爆法
會先聞到怪味
然後才會突然ㄆㄧㄚ的一聲
裡頭兒的紙像天女散花一樣飛出來...

爆完的電容還滿像藝術品的吧^^?

奇怪 我記得有跟老闆說我要24v的呀...:on_066|

网友:
那些鬚鬚看起來還滿詭異的..

好像沒 24V 耐壓的, 有 25V, 另外, 我想你用 25V 可能也很危險..

因為 18V X 1.414 = 25.452V

建議用 35V 規格的..

网友:
ac18V全波整流x1.414=25.45,耐壓16v不爆才怪,看有7805用25v降太高了

网友:
這個呢..看圖也有拍到 耐壓16v的電容接上18v的變壓器 就爆啦...
哈哈 我竟然沒注意到我買的電容耐 ...
引用 网友A:

原來老闆賣的是隱藏版的"蠶絲"

网友:
現在的電容都有防爆裝置 !!

壓力若太大會從頂部凸起釋放壓力 !!

以前的就很危險 , 會直接爆開來 !! (有炸傷眼睛的危險)

就像你拍的照片一樣 !!

越大顆的爆的越大聲 !!

网友:
我好像聽過  【電容的耐電壓值】~    一般來說是要用[電壓]的兩倍~   如果說【18V電壓】應該要用到【35V】
應該比較保險!!^-^

ps:我的DVD 播放機【裏面有25V的電壓】~   它用的【電容就是 50V 100u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些鬚鬚其實是電解紙破掉而已...另外灰色的為鋁箔

网友:
另外要小心不要被熱電解液燙到或侵蝕到重要部位

网友:
這讓我想起兩三個月前,件數太多,因趕著交給客人;再處理一張ACER板的時候,錫渣跟原先電容的腳沒清乾淨,衝忙上電後;跑宏碁的還原不到2分鐘就聽到尖銳的聲音,探頭一看;此時我帶著口罩跟眼罩在烤另一張板的南僑,不誇張電容好死不死就爆開彈到我的眼罩!!!意識間趕緊把電源整個斷掉。被老闆狠罵了一頓!!只因他不想負責我的後半生,如果我是正妹,或許我老闆會考慮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眼罩和口罩?

請教一下, 為何要帶口罩? 我真的不懂?

网友:
喝喝,因為沒開抽風機!!!焊接的時候有一點點味道,不喜歡,所以都會戴口罩。眼罩是怕煙飄上來接觸到會不舒服。以前再上班的地方看到一些師傅戴都會笑笑的;後來工作量大的時候,莫名咳嗽吐痰,才驚覺!!有年紀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