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GX-MX 不顯 維修~

楼主(2010-12-05):
拿到手 ~開機 ~不顯 ~但是 ~系統正常逼聲
插上顯卡 ~..OK ~內顯 不行 ~挖 ~.........
慢慢 找故障點吧 ~

网友:
水哦..

真的銲的很漂亮..

不過, 我想, 為什麼不用熱風槍來拆呢?

网友:
灰塵多就算了
怎麼還都鏽到斷路了...
而且還不少 真厲害..

网友:
carzy1kimo大維修真細心,應該是用烙鐵手工銲比較有成就感吧!

网友:
這就是專業跟業餘的差別…看不出有維修的痕跡

网友:
可愛大也好強呀~ 太厲害了!

网友:
真是強......
小的甘拜下風......

网友:
真是厲害
感謝分享n_014|

网友:
焊得真漂亮~要是我會像狗啃的~

网友:
大大焊的不錯,跟用錫爐效果差不多
也恭喜修復

网友:
可愛大,你修的好像都處於惡劣的環境下而陣亡的,
修這種的心要細,眼力要好。
焊功未免太強了吧....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如果我換過排容,鍵盤還不能用的話,
我就直接換便宜的usb鍵盤了
那個頭,有夠難拆的,我用焊槍還可以勉強拆下來(會很醜)
用熱風槍,反而拆不下來
害我一直想買一個小鍚爐來玩

网友:
焊接的非常棒,焊接的工具真的很重要。

网友:
感謝可愛大分享經驗,大大焊工真是一流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snare大,提供你一個小方法,大焊點的話邊用烙鐵加風槍,保證不用30秒就能拆下來^^

网友:
+1
現在碰到大焊點或多層板.都先用風槍烤過板子.再用烙鐵.這樣輕鬆多了.
C大這支就是傳說中的瞬間加熱烙鐵.

网友:
真的焊得好漂亮!不知道的人會以為是用錫爐的呢!

网友:
瞬間加熱烙鐵還有goot TQ-85/90/95這三款,都有瞬熱按鍵(不過在下認為TQ-85最好用,因為烙鐵頭斜面最大)

网友:
我要拆都很難拆,大大真功夫

网友:
焊的很漂亮,很專業,橡沒維修過的

网友:
我之前用GOOT TQ-95也拆了不少廢料....鋪銅面積大的比較花時間

恭喜完修.....順利找到斷線處

网友:
焊的真棒,技術一流,感謝分享

网友:
焊工真是漂亮...
相比之下,小弟焊的像是初學者....
加上我都不修焊點的...更醜....
不過那個PS2鍵盤,說真的,我會放棄,改用USB鍵盤就好了....

网友:
這種高超技術躲在這真是浪費
什麼時候開班授課我先預定

网友:
我焊槍有時候都控制不好變成有碳黑黑的狀況請問那是漆被熱過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