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冰箱下層,不知怎麼時常有局部地方結冰???

楼主(2010-12-05):
我的冰箱下層,不知怎麼時常有局部地方結冰???

我的冰箱是Samsung的,是不是壞了~~~

网友:
沒有說的很清楚...
可以拍張照會更好.
三星在台灣有賣的是雙門對開的.
不知是冷凍室?

网友:
看看下箱門墊是否有變形...或卡異物..造成下箱漏氣..空氣跑進冰箱造成局部結冰

楼主:
哦~看似沒有變形或異物呵~!!!

网友:
一般使用者結霜會認為是結冰.
冷凍室內側下方結霜--->除霜有問題.
冷藏室下方有水結冰--->溫控或門磁條氣密度有問題.
冷凍室問題要修理.
冷藏室問題, 若門磁條沒變形, 也沒有東西使門沒有密合.
那只要把冷藏室的溫度設定調整一下, 應該會改善.

网友:
依此情形大部分為們邊磁條有漏氣...熱空氣進入預冷空氣凝結成水後再凝結成冰

网友:
我家的LG 是除霜水管堵住 水從進風口流下 結冰 看一下儲水盤 有沒有水

网友(2011-01-17):
國產的,除霜盤下方,有接L型漏斗

可朝這方面查查

网友:
請問是下層的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