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PROTON 全平面21吋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5):
此機為普滕(NT-21F) 機型....接手時初期症狀橫一...原以為是軟的...沒想到並不是垂直IC與周邊零件問題垂直IC為(TA-8403K)此種東芝IC第6腳為電源供應腳位28V

因無完全符合線路圖只好找其他品牌類似迴路參考...前面忘記照相了..

此機種綜合IC是用(TA1268N)參考其他線路圖後發現22pin為垂直信號輸出(V.OUT)
用示波器查看後無信號輸出..
找到新品TA1268N換後波形出來了

TA1268N   22pin電壓
綜合IC垂直OUT信號正常電壓

畫面出來了結果.......還有問題

往CRT機板上三原色輸出電壓點測量看看發現
只剩8.多V
正常此出電壓大約130-160左右視機種不同會有差異
原來是紅色晶體CE漏電(C2688)...又忘了拍照
正常畫面...
40517[/attachimg
故障元件
完修...圖多...抱歉

网友:
示波器都出動了~~~~很棒的維修 ~讚~

楼主:
也不是故意要用示波器來查....因為都沒TA1268N腳位參考電壓...第一時間想法...先看看有無垂直信號進入TA8403K...有些原廠線路圖都是這樣沒參考電壓有時還真不好判斷到底腳位電壓正常與否...看波形信號成為維修快速重要參考依據...萬一誤判...IC又不能退...增加維修成本...

网友:
大大
  怎麼知道電晶體  漏電的阿

网友:
不錯的維修 !!

[示波器]  真的很好用 !!

能加快找出問題點 !!!

网友:
這台示波器是高檔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6%99%B6%E9%AB%94
可以參考這篇喔....有講解喔

做這行維修許多年了.....對於近幾年來許多新規格零件....積體電路等等...直直苦於無資料可做參考依據...非常感謝站上的前輩及同好的不吝指教..教導..也希望自己也能
盡點綿薄之力....與大家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還好啦...對於個人用途非常夠用了...對岸出產的價格還算平易近人..買沒多久還再適應中...不過還真是方便...幾乎都是自動的..不用像以前類比的要算要調...用久了..可能類比的都忘光了怎摸用了...有好有壞啦(買不起太克啊............)

网友:
職業級的演出....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