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olyView V396 暗屏<已完修>

楼主(2010-12-05):
之前修過同一款,故障原因是跳火間隙不足,造成跳火基板燒焦,清除燒焦並加大間隙就好了,
但今天入手的這台是已二修過的,目前發覺換過的電容再爆(用中古電容),再延燒到其他地方,
F200,F201 3A 電阻式保險絲燒斷,
R253 10Ω 電阻燒黑,
Q203 貼片晶體打穿短路,燒到無法辨識編號,若對照另一組電路,猜測是W2X
追到此處就打住了,無此零件不知如何代換
看清楚一些,大一點的字為 W2X,橫過來的小字好像是59
請教版上先進,如何查得 W2T 和 W2X 的資料,謝謝!
爆電容40519
兩隻電阻式保險絲已斷路,10Ω 電阻燒黑了40520

网友:
廢板翻翻應該可以找到,另外會壞到這則四顆P605也要一併檢查,另外看看背光電路用電源在5V有載下是否在25V以下,若超過則要先解決電壓問題,不然P605會一直壞

楼主:
W2T : PXT4403

W2X : PXT4401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提供資料,但是封裝並不一樣也!

网友:
W2T: PMBT4403
W2X: PMBT44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謝您提供資料,有在拍網找到賣家,等買到貨再進一步維修了

楼主:
借狼大的圖請教狼大這隻電阻 R100 已把基板燒到變色,拆下來量測為148歐姆,
不知是否有被燒壞,因為從色碼來看好像是棕綠紅金,可否幫找確認一下,謝謝!
圖中紅圈處為 R100

网友:
沒錯是150歐姆,這是背光電路電源抑制電壓用的電阻

楼主:
感謝狼大的熱心協助
接下來網購的零件已到貨,可以上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狼大您說的背光電路在5v有載下的電壓要在25v以下,是指經150歐姆限流後的電壓?
對照原廠 datasheet

楼主:
終於完修,感謝狼大和Q大的熱心協助。
更換掉的零件有
一、爆電容
二、燒黑短路的 W2X 貼片晶體
三、已斷路的電阻式保險絲和電阻
四、已打穿的P605
五、除去高壓電容的固定膠
此次所更換的零件
完修熱機。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請教狼大您說的背光電路在5v有載下的電壓要在25v以下,是指經150歐姆限流後的電壓?

對 ...
引用 网友C:

是指進入背光電路保險絲端對地的量測電壓,若是偏高會掛掉MOS
測量時要脫離背光電路負載,只連接AD

恭喜完修

楼主:
感謝您深夜還回文,換好零件後是在測試時量測是17伏左右,但並未斷開背光電路負載,
因已交回客戶手中使用了,相信不會那麼快回修吧!?

再次感謝狼大的協助!

网友:
如果電壓有問題的話,跳橘燈後就會打穿P605了
因為此時背光電路不工作,電壓會上升,限制器發揮作用的話就會把電壓控制在MOSFET耐壓以下

网友(2011-03-09):
固定膠有絕緣的作用 建議不要去除

网友:
正常的膠的確有絕緣效果,但燒黑的不去除反而有漏電之嫌疑

网友(2011-04-16):
哇!真是厲害,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