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彩色電視-Kv-25ef11wB彩色電視畫面變黑白的<已解決>

楼主(2010-12-05):
各位維修先進和前輩
很高興有這個論壇讓我們這些對維修痴迷的,有地方可以進修
最近朋友有一台SONY-彩色電視,型號 Kv-25ef11wB
聽他說,有一天,開起來後,就變成黑白的,每一頻道都一樣,我實在沒頭緒往哪查起
不知道各位前輩可否指點一下~在此先感謝

忙了兩個星期,今天終於有空可以去維修了
在此先感謝 小國大哥,hong.da大大
我把震盪器3.579545換掉和50p可變電容換成20P陶瓷電容就好了!!

因為維修時,整個就很刻苦,上面的版子太多,不敢全部線路拆掉,只有把版子拉出來,像修車底盤一樣,倒過來解焊
忘了拍全照,只有拍下零件的照片

最後邊是取代可變電容的

最後邊是取代可變電容的

to
wsc880
綜合解調IC確實為CXA1213S,在電源開闢的後面,謝謝你^^

在此順便請問各位前輩
A:50P的可變電容,是否可以換成65p的可變電容
B:高壓帽已放電後,要怎樣拆下來,那是塞進去,還是扣進去的

网友:
主解調ic週邊有一個3.5xxxxMHZ的石英震盪器補焊看看,再不行換掉它.

楼主:
非常感謝小國大哥!! 這幾天馬上把電視運回來,為了充實這裡,我會補上圖片,還有小國大哥所說的零件!

网友:
我之前遇過一次是一個可變電容壞了.找看看震盪器附近有沒有可變電容.用50p可變電容換上;或20p陶瓷電容換上也行

网友:
手邊沒有完全一樣線路圖...不知你綜合解調IC是否為CXA1213S......如是請注意第10PIN為3.58MHZ的震盪腳位...電壓為4.6V(我是用KV-29EF/29XF)為參考

网友:
4樓正解,這是SONY的老毛病

网友:
版上強者愈來愈多朋。

我有一台普騰29吋的便宜電視,紅藍綠色都有,就是徧紅、偏暗。
有機會上來請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很有可能是管子老化

先換可變電阻(有的沒可變電組的話就慘了

楼主:
這裡真是的好地方呀~維修者的進修天堂,感謝各位版大的辛苦

网友(2011-07-20):
謝謝學得很多,最近有一台二十吋的也拖帶青綠,各位先進這是那兒出問題,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