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舍KOHJINSHA 小筆電不開機維修實例(軟的)

楼主(2010-12-06):
首先,當然先量變壓器 19V 正常,怕萬一,換一個變壓器接看看,狀況一樣

沒辦法,拆筆電(這是清理過鏽的照片)

all

all

發現狀況不單純,主人應該有餵它喝飲料
紅圈處,滿滿的銅鏽錄的黑的…(這是清理過鏽的照片)
只好用去漬油,仔細的洗乾淨
再用放大鏡,檢查線路有沒有鏽到斷掉
然後用助焊劑,稍微補焊一下

md

md

銅鏽處理好之後,開始量電路,我只有量 藍線位置,好像都沒有短路
接電源看看,藍線附近的電壓都正常
就大膽的開機看看,居然ic 都沒燒,可以正常開機了

ok

ok

雖然是軟的,不過,我不知道能用多久,看運氣了

网友:
恭喜完修,雖是軟得但沒有基本功力也難完成..

网友:
軟規軟
心也要很細膩
才看的到所有的斷路補起來~

网友:
這樣也不算軟了吧,有些小地方也是需要有功力的人才會懂的!
幸好沒有線路沒有斷,不然就要頭大了!

网友:
能夠修到這種程度..也不簡單了..

网友:
這需要耐心與細心阿.....幸好沒燒燬元件,恭喜完修!

网友:
光把筆電拆光就需要耐心跟細心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