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聯強LEMEL IA505畫面橫紋雜訊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6):
1.型號
2.故障畫面
3.內部電路板故障位置--40+40PIN屏線清潔;OSD控制按鍵不良更換;100UF/16V電容微凸-->更新100UF/25V
4.完修畫面
5.熱機測試

网友:
撿到軟的

怎麼都是電容惹的禍!

网友:
有量壞電容的衰減程度嗎?
很好奇...

楼主:
撿到軟的

怎麼都是電容惹的禍!
引用 网友A:

正確來說是屏線接點氧化阻抗升高造成不良,電容是順便換的這是我的維修習慣。

楼主:
有量壞電容的衰減程度嗎?
很好奇...
引用 网友B:

鋁殼SMD電解電容容量剩下65UF,衰減程度35%。

网友:
我有2台HP的,也是類似問題,試試看去.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那台聯強IS500則是顏色不正常...我還沒常識清潔屏線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