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1G+ OSD對比自動降為零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6):
1.型號
2.故障畫面OSD對比自動降為零
3.對比控制按鍵短路了1.8Ω
4.其他按鍵之一:按住按鍵導通阻抗太高5.5MΩ--NG,我的測試標準為10Ω以下才合格
5.其他按鍵之二:未按住按鍵有導通阻抗49.3MΩ--NG,正常為不導通阻抗無限大
6.用熱風槍300度很快可以拆下按鍵,也可用金屬剪剪斷4支腳再用烙鐵銲下來,當然用錫爐更快
7.內部電路板
8.更換零件完成還有背板銲點全面補銲
9.完修畫面

网友:
請問一下電容也換掉了嗎?是不是也有問題?

換成三洋的?

网友:
換電容是未雨綢繆的預防性維修,可以避免未來因電容故障造成異常

网友:
所謂的補焊就是換電容嗎?
還是本來有焊接上去的,是否可以拿熱風槍吹一下就是補焊了呢?

楼主:
請問一下電容也換掉了嗎?是不是也有問題?

換成三洋的?
引用 网友A:

誠如狼大說的預防性維修保養,可以降低返修率。
你看製造日期2005/07,同期出廠的機子使用率高的話,電容早就爆的亂七八糟了。

金山(拆下量測容值尚在規格內990~1010UF)--->換成三洋的。

楼主:
所謂的補焊就是換電容嗎?
還是本來有焊接上去的,是否可以拿熱風槍吹一下就是補焊了呢? ...
引用 网友B:

說明一下BENQ那段時期出產的板子,零件插孔開的比較大(可能自動插件比較方便,歪針率比較低吧),加上過錫爐上錫太薄,經過長期高溫烘烤,機械應力破壞等因素,就會產生錫裂空銲,造成電路過壓過流過溫導致零件故障,所以加錫補銲是必要的作法,很多人忽略此步驟結果不久後零件又燒毀了。

不建議用熱風槍吹銲情況會更糟,還是老實一點用烙鐵銲,本錢夠粗也可買大錫爐來補銲。

网友:
很詳細的完修過程..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之前也處理過按鍵故障的
還是換新的比較不會再返修
電容不必買到日系,幫人修我都是買台制還ok的,網路上有賣整包100pcs的,比去電料行買便宜
就常用規格各準備100pcs就好...
如常用1000uf/16v跟25v 470uf/16v,25v跟35v ,2200uf/10v跟16v,3300uf/10v...等
自己用再換日系...

換電容不等於補焊,補焊是再補上一些錫上去
補焊真的有必要,尤其現在都無鉛PCB,在工作溫度高的情況下
錫太薄久而久之有機會空焊.我都是把原本無鉛錫吸掉,補上有鉛錫(其實是有鉛錫較便宜啦...)

网友B:
說明一下BENQ那段時期出產的板子,零件插孔開的比較大(可能自動插件比較方便,歪針率比較低吧),加上過錫 ...
引用 网友C:

原來如此,感謝WET大大的教學!!

网友:
BENQ~真的 給維修人員 `賺了不少錢 ~..

网友:
BENQ只要不是面板問題....
九成都修的起來

网友:
恭喜完修.......又有一台可以用啦

SMD件過錫爐好像吃錫都很少.....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