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ViewSonic VA720~~~

楼主(2010-12-06):
這台是被原廠判定面板故障,報價4千多元.....
客戶不修,檢測後發現面板是好的,是不過背光過電約2分鐘會消失
拆開檢測........量電壓時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出現小火花後12v,5v全都消失了
殘唸.....電阻式保險管開路了!
上面標示SG7A,是代表12/7A嗎???手邊沒7A的保險管,露天有找到一個不知道可不可代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305459025
想直接用鐵絲焊上= =.....不知道可行嗎

网友:
首先確定沒有造成其他元件短路
再用一般的玻璃管保險絲暫時替代
您找到的可以代用.
用鐵絲替代............可能會(燒)很大!

网友:
高壓板應該不可能會用到7A的保險絲.建議您用3A即可.
直接用鐵絲焊上.後果將會不堪設想.請施主三思......

楼主:
已經修復了= =
燈管掛掉!!!
拆掉後發現燈管並沒有斷,但是使用約2分鐘內會啟動保護,而關閉燈管
這代表燈管快壞了嗎???,換了一組燈管上去就好了!

上面是標這SG7A(電阻是保險絲),他放在P板的12V輸出端前面,然後再輸出到AD板,AD板在給I板
我先拔Power裡面的連接線,再從裡面抽了一條細銅線.........
電流過大應該也是斷.........試過前幾天有討論過,用銲錫
小弟技術差,只悍的上去一邊= =另一邊焊不上去

粗工大~~~
確定沒零件短路,因為是我手滑了一下才變這樣XD

原廠都不換燈管的......都直接報面板故障XD,真聰明,直接叫消費者買新的!!

网友:
因為換燈管很"多工"
要拆整個面板...都直接要求換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問一下, 真的是用 12V/7A 的保險絲麼? 謝謝!

网友:
燈管組故障除了燈管兩端發黑老化外,燈管焊接處線材及焊點劣化或是絕緣破損也是會造成背光不點或點亮後會滅掉的原因。
最近處理幾部19寬螢幕的機種,都是背光點一陣後會滅掉,故障都是燈管兩端焊接處線材硬化變質導致異常,剪掉重新焊就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太清楚= =
後面我找廢power的連接線,從裡面抽了一根細銅線(比頭髮還細)接上,放在公司自己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中一組一端有發黑...
一開始我有把燈管補焊,過電後燈管亮約2~3秒.....燈管接頭冒煙,錫融化就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就好了, 有問題再說吧.
    恭喜修護! 記得改標題, 謝謝!

楼主:
以後遇到換燈管也不換了= =好費工!!
今天又遇到一樣一台VA720也是燈管掛了.........不修了XD,太麻煩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看樣子燈管很重要咧別太早耗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