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 1511 按POWER鍵無反應

楼主(2010-12-06):
Acer AL 1511 按POWER鍵無反應
拆開觀看各點外觀無異狀
保險絲正常
檢查按鍵鈕:
電表B檔 壓按鍵無B聲
打歐姆檔 壓按鍵  測得20幾K歐姆n_078| 不停跳動
原本想拆別顆來換
但量測後每一顆 按壓皆無導通
請問這是...

网友:
是放很久沒按了嗎?  是的話可能噴上WD40會有讓人滿意的效果!!

按下後阻值會跳動,應該按鈕差不多接近罷工邊緣了吧,可能要更換了

先用起子短路電源開關試看看?

网友:
按下去不通也代表按鍵故障(按壓導通不良)
另外按鍵板最好單獨測,另外注意是否有保護二極體或是採分壓式按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