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90C維修

楼主(2010-12-06):
這台對站上前輩應該不陌生,這是同事從舊貨商朋友那裡拿來的,才用2天就掛了,症狀為畫面跟著電源燈忽明忽暗
正面
背面
拆開后150U/25V*1,470U/25V*2膨龜,(紅圈內)
為保險起見4顆同廠牌470U/25V全換掉,150U/25V買不到換成220U/25V
裝上OSD試機
這台不好拆,所以小弟拍下組裝流程
先裝後背板再裝前面板
按下卡筍后裝上腳架
再裝後飾板
試機3HR無異狀交機

网友:
恭喜完修喔 ~~
$$輕鬆入袋..

网友:
大大又撿到軟的吶!恭喜大大完修啊!

网友:
請問changold2大你怎麼拆解的?
我也有這一台
不過只是按鍵失靈
想換按鍵卻苦於拆不開n_073|
看安裝流程好像是從後飾板開始拆的(跟安裝順序相反..)
但那是怎麼拆的??
麻煩changold2大指導一下n_097|
該不會直接用斜口鉗剪的吧

网友:
不错~恭喜完修!!幫同事賺回一台螢幕^-^

【PHILIPS 19寸】与 HP螢幕的畫質~  咱感覺都非常棒!!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後飾板用小起子挖起,注意在腳架拿開后腳架螺絲孔下方還有1顆螺絲要取出(這顆不拿掉上飾板撬不開),接著LCD翻正面向上,銀色上飾板只有卡筍跟下蓋閉合

小弟都做人情的,所以也不用想$$了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台很有質感

网友:
恭喜完修, 現在 4:3 的 19 吋 LCD 很少了..

网友:
先感謝changold2大的教導n_109|
昨天終於照著changold2大的說明拆開了
不過銀色上飾板的上方卡筍還滿緊的
拆的時候要很小心
一個一個從外向內扳開
要不然就會把卡筍弄斷(我就弄斷一個... )

拆上飾板卡筍的順序最好從最下方開始順著邊緣由下往上一個個扳開
這樣最緊的上方卡筍才會比較好拆

楼主:
先感謝changold2大的教導
昨天終於照著changold2大的說明拆開了
不過銀色上飾板的上方卡筍還滿緊的 ...
引用 网友A:

恭喜拆開了,不過這台的按鍵是SMD的,不太好換

网友:
我這台按鍵全是DIP的
不是SMD
可能我這台版本比較舊吧

网友(2011-10-17):
恭喜完修
請問changold2大
小弟我也有這一快一樣的pi板==在大電容82uf450v後面有一個8隻腳IC熔毀是否可以告知IC型號及代用====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