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試燈管

楼主(2010-12-06):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手邊有一塊不知名的P+I板和AD板~確定是好的~小弟在網路上有看到一篇文章
只在p+i板上把5V接到on/off就可以點燈~小弟也照的做但是就只有閃一下~於是小弟再把AD板
裝上就可以成功點燈了~請問這問題是在哪~~謝謝~~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手邊有一塊不知名的P+I板和AD板~確定是好的~小弟在網路上有看到一篇文章
只在p+i板上把5V ...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原因是那些燈管需要高壓來啟動..

5V 是用來控制開/關之用的..

兩者缺一不可..

若怕麻煩, 市面上有專門的點燈測試工具, 不貴的..

楼主:
謝謝cremaker~5V好像是給AD板供電然後AD板會送3.XV給on/off觸發p+i板~p+i板就會有高壓了嗎~
是這樣嗎~~謝謝~

网友:
不要直接拉5V給on/off喔!要有限流電阻,至少1K。

网友:
謝謝cremaker~5V好像是給AD板供電然後AD板會送3.XV給on/off觸發p+i板~p+i板就會有高壓了嗎~
是這樣嗎~~謝謝 ...
引用 网友A:

3.3V 不是用來 ON/OF 之用的哦, 是用來調亮度的..

你看一下這篇連結, 希望對你有些助益..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39-1-1.html

楼主:
謝謝s10274chen~限流~所以是因為電流過大而導致保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