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9N NEO 整合橋加焊再一例

楼主(2010-12-06):
整合橋加焊再來一篇…呵

登登…這次的主角是…K9N NEO AM2的板子

先量一下BIOS是否跳變…
有跳變耶…
RESET低電位也沒問題

量一下CPU供電

量一下PG

量一下複位
都正常…

唷…上真U顯卡後…發現整合橋沒溫度…跑碼卡D1…也不叫…
又黃黃的了…

先上防焊膠帶準備回焊
因為是無鉛板~所以熱度需求很高…
小弟我沒錢買返修台…只能克難保溫一下…呵

先開330度預熱個5分鐘~烤烤水氣…

加點助焊劑~再來直接上450度
溫度降好快~我不過是放個槍頭再拍直張照就掉到那麼低了~

我焊到板溫上180度才收手~

變黑人了…哈哈
這個顏色還不錯喔~

開機…POST過了…

燙手燙手…
就這樣燒機到早上…很燙…但沒出包…
再裝個風扇…嘿嘿

===============後記================
上次加焊的還沒回來耶~有保佑喔~哈…
想買個鋼網~錫球回來加入土炮BGA班了
不過功力還不夠~

請教各位大大在AM2的CPU有個VTT的電壓~約0.9V不知道那是什麼電壓??

网友:
基準電壓 從 DDRII的供電拉出來的 也有進橋

跟DDR RT9173 意思一樣

話說 原來溫度槍是這樣用的 那買溫度計真買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了解了~是基準電壓~
溫度槍比較怕亮面反射...像亮面反射會造成比較嚴重的誤差~
高階的溫度槍可以調整放射率~

网友:
這板 是通病 ~~遇過2片都空焊 ~.................

网友:
msi這塊板子幾乎故障原因都一樣!!!

网友:
應該是說nforce大多都這樣故障的n_131|

网友:
原來如此,之前手邊有多片換下來的am2板,每片cpu的PCR都能走完,但就是不跑,修的超沒feel,好灰心,原來都是整合橋惹的禍n_021|

网友:
恭喜完修...

這該不會是nvidia晶片吧?

网友:
好奇大~

沒有返修台也可以這樣修?
真是強!

請問用熱風槍去加焊.
如果不測溫度,
過熱, 是不是會引起其他問題.

之前拿TV的板來熱,
熱完. 整個不開機.

网友:
突然覺得我的939是不是也是這樣不開機的啊???
不知道是不是nVidia的晶片都會發生這種情形?
因為手中3張939都是一樣的狀況,所以我在猜AM2既然這樣可以修好,
那939是否也可用相同的方式試看看?

网友:
整合橋最好加個風扇
這種nForce溫度不低,甚至比CPU還熱
久了就容易空焊

网友:
很讚的維修實例,謝謝分享!

网友:
這溫度計好優阿
請問要價新台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歐...C大好久沒來了...哈~
我之前也有用一片939的~也是這個問題
回复 网友C:
報告G大~我上建準12V/1W的風扇~呼呼叫...應該夠涼了~哈哈
回复 网友D:
報告A大~是N牌的沒錯~
回复 网友E:
報告O大~這年份久遠囉~我也忘了多少~不過這支是8:1的~不算高階~
現階都是12:1居多~

网友:
那隻紅外線測溫不是高階的吧.....

真正高階的誤差率不高的一台要價好幾千耶....
我還是用空氣的溫度感溫方式~~就很方便了~~

网友:
果然就是N牌的晶片...

网友:
整合橋最好加個風扇
這種nForce溫度不低,甚至比CPU還熱
久了就容易空焊
引用 网友C:

沒錯,以前有多張保內的k8ne板子,送修後回來技嘉都自動改成風扇式的散熱片了,這種nForce溫度確實不低,主機板廠商自已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