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籠式交流馬達淺談

楼主(2010-12-06):
一般鼠籠式單相馬達,分為,分相式,電容式,蔽極式
其中電容式:又分電容起動式,永久電容式,雙值電容式 單相馬達
猜猜看:下面圖片
問題1:圖中的馬達是單相馬達還是三相馬達
問題2:圖中的馬達是2極還是4極還是六極

网友:
我猜...我猜啦
三相,六極

网友:
看有沒有電容器~~~
有電容器的話為單相馬達(機率比較高..=.= !! )
看銘牌上的額定轉速是多少...
用    n=[(120*f)/p]  就可以得到極數 (註:f為頻率 ,  p為極數  ,  n為轉速)
(單純從馬達結構判斷出極數,俺不會看...@@  )
================================================
怎會聊到馬達...
現在要改教如何修馬達嗎???

楼主:
IP 等級系統提供了一個以電器設備和包裝的防塵、防水和防碰撞程度來對產品進行分類的方法,這個系統得到了多數歐洲國家的認可,並在 IEC 529 ( BS EN 60529: 1992 ) 外包裝保護等級 ( IP code ) 中宣佈。
保護等級多以 IP 後跟隨兩個數字來表述,數字用來明確保護的等級。
第一個數字表明設備抗微塵的範圍,或者人們在密封環境中免受危害的程度。
第二個數字表明設備防水的程度。
數字 第一個數字 ---- 固體
0 沒有保護
1 可抵禦超過 50 毫米的固體物質,例如,手部意外觸摸
2 可抵禦直徑超過 12 毫米直徑、長度不超過80 毫米的固體物質,例如手指
3 可抵禦超過 2.5 毫米的固體物質,如工具或金屬絲
4 可抵禦超過 1.0 毫米的固體物質,如細小金屬絲
5 防塵,有限進入(無有害堆積物)
6 灰塵難以進入,完全防塵
7 不合用
8 不合用
第二個數字 ---- 液體
0 沒有保護
1 可經受垂直落下來的水點
2 可經受呈 15 °垂直角的水花的直接噴射
3 可經受呈 60°垂直角的水花的直接噴射
4 可經受從任何方向射來的水花 -- 有限的進入是允許的
5 可經受來自所有方向的低壓水柱噴射 --- 允許有限進入
6 可經受強力水柱噴射,允許有限的進入
7 允許短暫放入 15 厘米至 1 米深的水中,時間可長達 30 分鐘
8 可經受壓力下長期浸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有沒有電容器是非常常好的出發點,
但是有一些單相鼠籠式交流馬達是沒有電容器的(比較少見到,算希有動物)
也有一些單相馬達只有離心開關而沒有電容器
ps:馬達轉速只有跟頻率和馬達極數有關(除非裝變頻器)

网友:
要知道 三相 還是 單相 可由馬達的接線方式得知 !!
通常 [單相] 的會用一顆進相電容 , 也就是所謂的 運轉電容 !!
而 [極數] 應該可由線圈的組數得知 !!! (不知道正不正確)

网友:
單相二極 用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答對了

网友:
謝謝 我矇對了 四捲線圈 兩捲一組 一組啟動一組運轉

楼主:
猜猜看:下面圖片
問題1:圖片的馬達是單相馬達還是三相馬達是2極還是4極還是6極
答案:  圖1單相馬達,4極     圖2三相馬達,4極
圖1
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