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S似乎不大正常

楼主(2010-12-06):
雖說W大之前提過轉換域名商後可能無法對應, 但今天居然就遇上了....

今晚怎麼輸入bbs.pigoo.com域名就是無法連線,
後來是直接在hosts檔把域名加進去 (ip怎找到的就略過去啦  XD) 才再次回到這裡.

不知道站上各位老大們有沒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网友:
我沒事...但是有一堆人...完全進不來了

网友:
真的嗎?授權申請文件都送出去了,國外有回函要我等是否申請成功的文件,才能繼續設定新註冊商的DNS。
大家現在就沒辦法進入論壇嗎?

网友:
真的嗎?授權申請文件都送出去了,國外有回函要我等是否申請成功的文件,才能繼續設定新註冊商的DNS。
大家 ...
引用 网友A:

可愛他說~~可以進來但是無法登入

网友:
剛才十點半到十一點這段時間…我是進不來滴…
十一點十分才進的來…^^

楼主:
試著用nslookup查, 果然半筆相關資料都沒有.......
該不會咱們要替w大代管一下嗎?

网友:
W大說要改DNS時我就把pigoo設到 hosts 裡了
不過我剛剛用另一台未設定hosts 的電腦, 一樣可以連線
我是用SeedNet ADSL, 也許和ISP 也有點關係

网友:
ISP也不一定有關係..我是 中華的..可愛大也是中華的
我正常..他的就不能進..怪怪..0.0

网友:
大家說對了!我剛剛進入舊註冊商看,我已經無法進入了。
只能明天跟新註冊商問要怎麼辦。

楼主:
說真的, 需要代管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先註冊商讓我指定DNS的代管主機IP才能代管呀!

网友:
我晚上有段時間不能連,那時好像是找不到網頁
現在是dns_unresolved_hostname只要多F5兩次就可以,但有時網頁字型格式跑不完全

网友:
剛用 nslookup 查DNS record
61.31.233.1 &  61.31.1.1 會查不到
改 DNS IP 168.95.1.1 or  8.8.8.8 ,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試了許多次,直到現在才終於能夠順利login
現在正常了!! ^_^

网友:
昨晚都無法進來(現在才進來)

PS:網站在Opera 11 beta跑的很正常.我以為是電腦掛掉...

网友:
嗯嗯,剛剛才進的來

网友:
大大,以後有沒有方法可以測試,是我的電腦有問題,還是網站有問題

网友:
終於連進來了...^^

网友:
今天早上, 無法連上..

剛才回來後, 就可以正常連上了..

站管們辛苦了.. THKS..

网友:
感謝站大 . 我也是剛剛才連上(我還纳悶昨晚正常的說).

网友:
倫家也是剛剛才連進來~

网友:
似乎seednet的dns更新比hinet快,半小時之前seednet已經可以正常解析了,hinet到現在還不行。
可能還要等一陣子吧!

剛剛又試一下,168.95.192.1已經可以正常解析了,168.95.1.1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w 大~! 原本有這種問題, 難道今天晚上才進的來!

网友:
我的ISP是SeedNet
從早上到現在DNS還是有問題
有使用XP上網但仍有問題的朋友
請加上以下這行到hosts檔案內

211.20.236.22   bbs.pigoo.com
host檔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用記事本打開在新的一行加入然後存檔就行了

网友:
剛進來+1.....

還以為論壇被入侵~2晚都登不進來。

网友:
我的ISP是SeedNet
從早上到現在DNS還是有問題
有使用XP上網但仍有問題的朋友
請加上以下這行到hosts檔案內
引用 网友C:

在GOOGLE有找到 211.20.236.22 終於進來了
XD可是一直無法登入只能觀看....XD
剛好看到 hehechang 大的方法就可登入進來了

PS.我的ISP是用"爛逃園有線電視"的,不是"種花奠信"

网友:
我家裡使用HiNet上來一切正常,不過一換到SeedNet上來後,一樣發生DNS無法解析的狀況。

网友:
真的很奇怪!hwj晚上跟我說,他在他家測試都是好的(他的DNS是168.95.1.1),我到剛剛用168.95.1.1也是會無法進入,一定要用139.175.150.20這個seednet的DNS才行。
明天再試試好了。

网友:
12/7中午/下午/晚上都不能連,剛剛開才能連

网友:
家裡的電腦能登 公司的剛搞很久才能登入..
剛用這個網址211.20.236.22  能上不能登入
真是奇怪...

网友:
家裡的電腦能登 公司的剛搞很久才能登入..
剛用這個網址211.20.236.22  能上不能登入
真是奇怪... ...
引用 网友D:

  我用211.20.236.22 也是能上不能登入,我是用seednet的網路,有透過分享器,提供方法供無法登入的朋友參考,
我是把我的dns改設成中華的168.95.1.1 這樣就可以順利登入了,所以我猜問題也是卡在dns,
在此也建議wish大大, 可否開一區不用登入也能發言,因為有登入問題的人,根本不知如何向大家求救,謝謝!!

网友:
看來網路上的DNS伺服器更新記錄很慢啊

可能是DNS伺服器設定有問題.......

网友:
我也是SEED NET的用戶,剛由我們的網管人員協助確認SEEDNET的DNS對應有問題...

進不來的網友請將你的DNS設定值改為HINET的DNS 168.95.1.1、168.95.192.1

即可順利登入、瀏覽論壇..

网友:
"網路連線"-->裡面有一個是自己設的連線(我的設  "Seednet 連線"),選擇它然後右健內容-->選
"網路功能" -->Internet  Protocol---> "內容"--->上面選"自動取得ip位址"--->下面點選
"使用下列的DNS伺服器位址"--->在"慣用DNS伺服器"中輸入 168.95.192.1--->按
"確定"後,重新連線試看看(我是這樣進來的 )...

謝謝前面各位大大的教導~~~~
(終於可以進來了..還以為網站又掛了...)

网友:
一天連不進來

网友:
211.20.236.22
目前用組正常連線.

网友:
終於可以進來了~~

网友:
通常 Domain Name/IP 更動都會有「過渡期」,每一台 DNS Server 設定更新的時間都不一樣,要把更動的資料傳到網路世界的每一台 DNS Server 一般需要一、兩天。

网友:
進來了...我成功了...一天沒上就覺得面目可憎~言之無味呀...

网友:
我是也是中華的.那時好像是找不到網頁.我以為是電腦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