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燒鍵盤後能開機不動作原因請教

楼主(2010-12-07):
小弟今天整理主機,原本使用正常之主機板,清潔後上電發現鍵盤指示燈閃數次後即無作用,試過多次POWER鍵能開機但無法關機,呈現當機狀態,因無除錯卡可測,暫時擱置,鍵盤拿去其他機器使用發現已經故障,這種情形小弟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何原因,是主機板故障將鍵盤元件燒毀,還是鍵盤有故障造成主機板短路,查找故障方向為何,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是USB 的還是PS2的

USB的話有可能是南橋 或 USB供電電路喔.

楼主:
PS/2介面的,我在懷疑是否南橋或IO掛了,可是沒東西測,還在傷腦筋中!!看過一本主機板維修的書籍,照理說主機板掛了,也不至於連PS/2鍵盤也燒阿!!所以也懷疑是否我使用的POWER有問題把主機板與PS/2燒了,因為那顆250W POWER是維修品,量過輸出電壓是OK的,可是CD-ROM與HD都還正常,百思不解!!

网友:
PS2 是進I/O喔! 可以循線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換PS2 座 有機會完修  請先查線路 再做這各動作
IO 南橋 掛魯 也可能

楼主:
我主要是想不通為何主機板故障會燒壞鍵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