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音響線控插座

楼主(2010-12-07):
請問音響的背面是這種類型的連接器(輸出輸入皆是),我要怎麼讓他連結到電視的av端子此方?

网友:
這種插座都是喇叭輸出線了,再接別台的Audio的輸入,效果應該是不好。

网友:
小心如果是聲音出力端不是信號輸出端...你接到電視AV輸入...會把電視切換IC擊穿嚴重一點連系統IC也掛.....有遇過客戶亂接造成這樣情形..

网友:
聲音出力端可接4~16歐母的電阻負載再串接電容到AV/IN,AV/OUT無法沒經AMP到SPK

网友:
買條梅花端子線 一邊剪掉用裸線夾在擴大機,一頭用梅花端子接電視輸出就行了吧。
只是信號輸出不知是只有切av才會有聲音還是一般就有,沒試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黑呀,我也是這樣想,要不今天就試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b大有實戰經驗嘛!
我手邊是有線材,但是黑白線,我也怕掛掉電視,所以沒試!

网友:
要從音響喇叭端子直接拉線到別台機器的 AV 端子上是會有聲音的,但是很危險所以不建議。

喇叭端子是高電壓輸出,不管後面的電視電源有沒有開,只要您將音響音量轉大ㄧ點就會有好幾伏特的電壓送進電視內的成音線路,那時會葛屁沒人說得準。

還是要查線路從音響內拉出 Line Out 信號才是最正統的方式,如果執意要這樣接線至少也要裝上電阻衰減器這樣才安全。

网友:
等等,我搞清狀況一下。
現在是電視當輸出音源到擴大機,還是擴大機去推電視的喇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囉~
Bitboc大:
沒有擴大機的狀態下,音響for電視!

网友:
這樣死亡率很大哦,如kenneth 大說的一樣,
如果從電視輸出給擴大機 在給喇叭會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