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4P800S-X Q9 是什麼元件? R526是多大的電阻?ABE441

楼主(2010-12-07):
(已付照片)
那一天win7下關機中,電腦問說是否"強制關機",按否,後插usb隨身碟後,自動關機
不一會傳來陣陣燒焦味。

經查發現 主機板的 Q9 燒毀了,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元件?
有什麼元件可代換的呢?

另幫查  R526是多大的電阻?
           ABE441 DATASHEET查不到!

网友:
請補圖片 這樣手上有板子的人才好找

圖片記得要標記一下 不然找小零件會找到昏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付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21443-1-1.html
  參考這篇吧! 問看看有沒有資料可提供!

要設法取得!
  華碩 P4P800S-X
  http://www.chinafix.com.tw/bbs/viewthread.php?tid=11&page=1

楼主:
HappyMaChi 大大,謝謝,還是沒有我要的資料!

网友:
電阻應該比較容易解決一些,風大您可以把那顆電阻的相關線路畫出來,幫您推估電阻的用途,就能配出阻值了。
電晶體,應該是NPN型的BJT,但詳細還是要依電路情形來觀察。
Q8發燙,可能是受到周邊電路影響所致。

不然只能等看看有那位大大有這張板子,幫您看一下會比較快囉!

楼主:
請問A016 是什麼電晶體?

网友:
A016仍然還是找不到是什麼東西,看風大您在chinafix有PO帖,技術小組告知是N通道MOS,換看看吧!
技術小組修的板子數,絕不在少數,可信度一定有的。

楼主:
N通道MOS 換了,一樣燙ABE441!

网友:
發燙....電壓?
後端負載過重,造成溫度升高,或已經打穿損毀。

网友:
你好..不知修好沒..你問的 Q9 -- PMOS AP2301N  , R526 沒有零件不用裡他 , Q6 -- 可用 APL 1117VC
只能提共這些資料................祝君好運能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澴沒修好,謝謝你提供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APL 1117VC
是幾v的呢?

网友:
APL 1117VC  應該是 5V
腳位電壓分別為    5VSB , 3VSB , LDO_ADJ

网友:
我自己這片板子也壞了
有時間再修
先附上圖片讓你參考
R526 原本就沒有焊上零件
祝你成功

楼主:
A1 GF  是 PMOS AP2301N  ?

楼主:
A1 GF 是BAW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