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浩鑫M2000 準系統 reset 恆亮,不開(搞死我了,但超級軟)

楼主(2010-12-07):
這台,我查了2個星期~~

原始故障原因:除錯卡 reset 燈恆亮,風扇超大聲,不開機

mb

mb

我的維修流程如下:
一、拆電池、clear cmos ,狀況一樣,電池電壓 2.9x V
二、重燒bios看看,狀況一樣
三、量bios 22、24腳,無跳變(南橋、cpu沒工作????)
四、拆cpu 上 假負載,量vcore 沒電壓(mos壞了嗎??)
五、上 pci 假負載,重新再量reset... 有電壓,可是沒跳變
六、懷疑南北橋虛焊,壓著開機看看…狀況一樣
七、該不會 mos 、io、南北橋都有問題吧…
本來昨天(12/06)晚上,打算拿熱風槍拆io、mos 了,(橋我不敢拆,會裝不回去)

=======以上共2個星期==========

突然想起這種準系統,基本上可以算是半台筆電了
又看到  shunxing 大 這一篇文章
藍天M3C筆電BIOS錯誤各種異常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64-1-2.html

心想,不會是電池吧…
換一顆電池看看 3.2X V

 不會吧…好了,主機板沒問題
那為什麼我量出來的結果,跟零件燒掉一樣
天啊,換電池就好了,那我這2個星期量老半天、上網查資料是為了什麼…
難到是這台設計太特別,電源是6p,不同於桌上型20、24p

心中充滿的無限e04 …結束了,這次維修
如果版友,有這一台不開機的話,記得先換電池看看,也許就好了

換電池就很硬了,因為超難拆,要先拆 顯示卡、面板、硬碟、風扇、光碟,才換的到
比筆記型電腦還難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記得 站上的多位大大們曾說…電池的電壓如果低為2.9v就需更換,
應該是指有負載的情況下測量的吧!

不知 snare大大的電池電壓(2.9XV)是否在"空載"下測量的呢?

楼主:
電池是拆下來測的,因為2個星期來,一直當成桌上型電腦來檢查
想說雖然電壓不足,最多就是bios無法記憶,所以不理它

後來才發現,開機的開關是經過面板後的電路板控制的
而面板會自動去抓bios的日期、時間(插電就亮了),再用顯示出來

都要放棄了說,本來還想交給站上一些武功高強人士  shunxing  …等等,讓他們修

沒想到換電池就好了,搞死我了n_144|

网友:
阿~~~我那篇維修還有人關注阿~~

网友:
認真讀文
才會有這種收穫

网友:
沒想這一棵電池這麼會搞怪...

已有兩個案例了,看來以後修電腦也要注意這一點了

感謝大大分享這難得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2.5V以下才換的,看來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我看過主機板維修的書,其中有談到晶體震盪有些是由電池提供3V的電源,晶振電源不足會直接影響到BIOS或開機的震盪電路,導致無法開機,大大查到這個問題也很厲害了,我還是半桶水ㄋ,線路都還不怎麼會查,只會換電容!!

网友:
電池座也是關鍵點,接觸不良就像電池無電一樣

网友:
Shunxing大在Pigoo算是大咖!寫的文章怎麼可能沒人會看?

网友:
我曾經修過一台也是無法開機

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由光碟啟動開機,就可以正常使用電腦

經過一星期,不經意的看到電腦時間怎會不準

以為電腦不開機那幾天停機,所以時間才會不準

經過調整時間後,隔天還是一樣時間不準

這時想到,會不會電池快沒電了

乾脆換一顆新電池看看,經過幾天,時間正常了

有一天電腦啟動光碟拿出來,沒放進去光碟機

突然想到,怎沒由光碟啟動,就可以開機了

原來這顆電池,也是會影響電腦開機!

楼主:
阿~~~我那篇維修還有人關注阿~~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文章怎麼可能會放過,軟、硬都要看,失敗的也要看

電池座也是關鍵點,接觸不良就像電池無電一樣
引用 网友C:

    謝謝提醒,後來我有把原來的電池,用wd40洗過,再放回去

一樣不開機n_138|,所以確定電池座是好的,兇手是電池…被整到了n_108|

网友:
嗯......這種臨床經驗必須吸收...

畢竟電路設計百百款,不知道它的電路時可以先注意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