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 新巨電源供應器 Zippy 460W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8):
這幾天都在修公司伺服器損壞的Power
這些Power 大部份都24Hr不眠不休的工作了五年左右
不過因為節能減碳的關係, 所以沒用到的產線就把電源給關閉了. 結果等到要開始生產的時候代誌就大條了
不是不開機就是硬碟掛了, 怎麼開都開不起來. 硬碟大部份都是系統問題, 基本上只要Ghost 就會好了
但是Power 就沒人想去碰了, 去電給廠商報價新品竟然要價 NT 3600 .  我們家長官聽到都快吐血了.
雖然已經有準備買新的機器, 不過預算還沒下來; 那我就能修幾顆是幾顆吧!
當然如果文中有說明錯誤的地方也煩請指導一下, 小弟我還是新手新手新新手呀~

首先看一下這一次的主角

12V 單一路輸出就高達 32A 其它的規格也很猛 5V 40A 3.3V 30A

這一顆還滿沉的, 直接脫掉外衣, 看看內部的陳設

厚厚的散熱片

電源輸出控置小板(其實後方還有一片)

右測那一片就是主動式PFC控置小板

這一測是輸入市電的部份

OK~ 看完脫光光之後, 我們就來上電試試吧.
哇勒!!沒有V5SB ... 該不會要修高壓吧~

先看看保險絲, 開路了...把保險絲拆下來.

暈倒, 一拆下來就破了, 不知道是我太用力還是自己爆破的.

即然保險絲燒成這樣, 那後端高壓一次側的部份應該有元件損毀
開始一個一個查... 結果發現這顆 20N60S5 D-S 短路.

由於真的有太多Power 等著修了, 所以直接拆廢品先上. 順便把其它容值測一下
都還在規格內, 所以也就沒換了(其實主要的原因是... 換了公司也不會給我多點錢  )

換上之後也找不到其它的短路的點了, 直接就上電了!
嗯~ V5SB 出來了

12V 也 OK

5V 正常

3.3 OK

目前熱機中, 明天上班的時候再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們公司用的 Power 大都 24h 不關機 , 一旦關了機或意外關了機 , 通常都很難再開啟!!
那些 Power 常期的運作 ,  內部電容器容量都會嚴重衰減 , 不關機還好 , 一關機再啟動通常是困難重重 !!
常常台電外部跳個電 , 我們內部就搞的人仰馬翻 , 每每遇到值班來個斷電 , 大概會幹到嘴巴歪掉 !!
都先用新的 Power 直接更換 ,  舊的等有空的時間再來維修 !!
所以每次我當班 , 都要祈禱一下 , 希望不要發生停電或跳電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值班人員真的最怕的就是跳電了
跳電根本就是復機惡夢

网友:
伺服器等級的power好高貴呀!

网友:
早知道就跟P大要幾顆修來用就好了...
上星期才花錢買了顆470W的來用....捶心肝的痛啊....

网友:
460W 很大囉 `..我還在用 ~300W 的 `台達 POWER ~加上 ~GTS250~QQ
超死它 ~

网友:
對阿~過年期間也是怕怕的,修完假都一定要測試正常

网友:
POWER SUPPY搞得線在都比CPU還貴

光修POWER就賺好幾顆CPU了

值得啦

大電流下長期開機真的要有心理準備關機後開不起來啊

网友(2011-06-16):
我有1台 server 500W  power 效率都在92%以上。雖然無法安裝在機殼裡,我都放在機殼上面。用得很省電也很安靜。若負載150W  效率都在 95%以上。但目前故障待修。

网友:
圖文並茂且解說清楚,對新手來說較容易看的懂,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