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示波器實時採樣率的問題

楼主(2010-12-08):
示波器的規格裡有「實時採樣率(Sample Rate)」,有的是20MS/s,也有500MS/s;請教,它們有何種的用途?是不是愈大愈好?
在主板或液晶維修上,20Ms夠用嗎?還是要500MS/s?

楼主:
示波器的規格裡有「實時採樣率(Sample Rate)」,有的是20MS/s,也有500MS/s;請教,它們有何種的用途?是不 ...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用功,論壇裡有答案:
「採樣速率,表示為每秒樣點數(S/s),指數位示波器對信號採樣的頻率。示波器採樣速率愈快,所顯示的波形分辨率和清晰度愈高,重要信息和事件丟失的可能性就愈低。」
沒善用搜索功能!
還得查有沒有「在主板或液晶維修上,20Ms夠用嗎?還是要500MS/s?」的答案。

网友:
對主機板不是很熟,不過取樣率的建議是高於量取頻率的四倍到五倍!

楼主:
對主機板不是很熟,不過取樣率的建議是高於量取頻率的四倍到五倍!
引用 网友B:

查到一些資料:
在使用正弦插值法時,示波器的採樣速率至少須為訊號最高頻率的2.5倍;使用線性插值法時,採樣速率至少為最高頻率的10倍。

网友:
垂直(軸)的解析度 Vertical resolution 也重要,一般多為 8 bits,若有 12 bits 或 16 bits 更佳。:)

网友:
請問什是正弦插值法?什又是線性插值法?
怎分別?

楼主:
插值法主要是數位示波器對訊號所擷取到的都是"點",如果掃出的信號只是些點,則很難觀察,特別是
訊號的高頻部分,擷取的點會很少,更增加了觀察的難度。為增加掃瞄出的訊號的可看性,數位示波器一般都使用插值法來增加點數,使成為線的顯示模式。
線性插值法是在相鄰樣點處直接連接上直線。這種方法侷限於重建直線的信號,比如方波。
正弦插值法利用曲線來連接樣點,它是利用數學處理,在間隔的樣點中運算出其結果。這種插值法會彎曲信號波形,產生比純方波和脈衝更為符合事實的波形。
這是我一些粗淺的了解,如有錯誤或缺失,還需要先進們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