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SUS P4B主機板更換電容

楼主(2010-12-08):
ASUS P4B主機板nichicon 3300μ 6.3v凸頂爆漿,買相同規格電容更換,是簡單的維修。

网友:
是6.3V,不是66.3V吧!

楼主:
不好意思打重複了,已修改,謝謝提醒。

网友:
ASUS這塊P4B真的滿久的了!
而且這塊電容部份真的很容易爆,
小弟我就換過好幾塊的電容了!

网友:
恭喜樓主修復,這塊小弟手上也有,一樣爆的不像話,這塊板規格很奇怪,P4 478 CPU配SDRAM 133

网友:
换此板电容一定要注意:此品牌主板的电容正负极标志与常规相反!大大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板上的有白点一般为负板,但是实际上安装上要装正极,不然装上就爆裂的哟!

网友:
P4B耶.... 我手上也有一塊, 第一代845晶片組的板子.... 當年Intel是無奈出的第一代845板本 (RAMBUS之役啊).... 只支持SDRAM和USB 1.1... - -

之後的845D才支持DDR1和USB 2.0喔...

至於我手上的那塊, 是幫朋友修機子換出來的.... PS/2 Keyboard 和 Mouse無反應.... 只能用USB的耶... 拆掉PS/2口後面的C151無效... 且PS/2供電的FUSE無事... 不知是那裡出的問題了... 所以就一直放一旁.... 唉~~~

网友(2011-02-03):
可以試試看更換 NCC 820uf/6.3v  OR  SANYO 820uf/2.5V 固態電容,一勞永逸!!
ASUS主機板電容印刷標示與一般的顛倒~

网友:
3300的電容,台中今華全新"三洋"的電容7$
之前有換過7粒的,我拿2200代替,(粉貴喔)
在網路上看到KZJ 1800/6.3   1PCS/3.5$,打算用它代替,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有看到幾塊主機板,我的用1800/5粒 ,還有用台灣的3300/10粒的,真是插太多了。
有人有研究嘛,1PCS/7$,粉貴喔。

网友:
p4B 這塊主機板有陷阱
AGP 不能插 2X的 只能插4X的
用2X的AGP顯示卡 北橋會掛給你看
當時AGP 4X才剛出來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堆死在USER手上....搞死人
當然現在要找2X的顯卡比較困難...

网友:
淘寶有看過3300uF/6.3V 50顆
RMB$12 約NT$60
台灣網拍也看過一個4元的
一顆7元真的太貴了...

网友:
其實如果不急用 應該丟回給原廠去換
自己換電容就怕遇上標示不同 又沒注意到原本方向 就給他換上去的 那就過年囉 放"爆竹"@@

网友:
小姐!!

你看清楚P4主機板ㄟ,早在我退伍前就差不多過保了吧

過保維修的錢都可以網拍買2塊了...還是要自力救濟才划算

网友:
小姐!!

你看清楚P4主機板ㄟ,早在我退伍前就差不多過保了吧

過保維修的錢都可以網拍買2塊了...還是要 ...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 過保的板子丟回3大廠換電容是一樣不收費的 你剛退伍不知道 也不要這麼大聲k我 會痛耶...

楼主:
過保回原廠換電容,要如何報修才不用收費,可以告知詳細過程嗎。

网友:
過保回原廠換電容,要如何報修才不用收費,可以告知詳細過程嗎。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送去原廠維修點 須說明只換電容 如果不放心 可以再當場問他們的 而這個是不收費的 很久之前有公告過 只是剛去找了一下 找不到了 @@
  他們會向你說明 若己有其他故障就不處理 他們純只換電容 也不負責檢測東西是否可以使用
小的3家都曾經送過 但技嘉送了10多次 其中有2次遇到換完回來不開機 詢問他們 他們說這部份不做檢測 也不負責其他故障 要處理就得付費維修..  所以 最好是不開機的就不要再送去換 以避免爭議
   送了幾次後我自己的原則是 板子還可以正常使用的 己看到有腫起來的電容 就送回去 如果己經不開機了 就不送回去了.. 自己當練功玩^^

慘了 這下把這個再提出來 3大廠不知會不會追殺我 = =|||

网友:
剛在微星官網找 intel 6 系列晶片問題公告沒找到 卻找到更換電容的公告 = =

http://tw.msi.com/index.php?func=html&name=warranty_wtyover

這裡提到...  99 年 9月1 日起,過保收費標準將依下表實施:

主機板
過保更換電容(不檢測)                            300元        不保固
過保更換電容並要求檢測(同等級換板)        850元        保固三個月

顯示卡
過保更換電容(不檢測)                            300元        不保固
過保更換電容並要求檢測(同等級換板)        850元        保固三個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說明,還有回原廠的細目,瞭解囉!

网友(2011-08-21):
您好!~ 我有一塊這張主機板,請問更換此板電容烙鐵需要幾瓦的呢?? 更換時有無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與秘訣??(雖然拜讀過板上眾多文章,但還是心驚驚,因為這張板還在work中,被我搞壞了就...) 因為我只更換過單層板電容,用30W的動主機板似乎是"不動如山"@@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C:

60W烙鐵就夠了....
如果只是要換電容....
只需要注意華碩主板上面電容極性標示和一般大家熟悉的是相反的....
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