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換燈管(已修復)

楼主(2010-12-08):
這款使用L型管,有點麻煩!
人為因素,被一個仁兄折斷,弄得必須換燈管!
試試直管取代性如何?
照明狀況還不錯,熱機一天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煩標題在一樓修改, 增加 [已修護] ,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网友:
感覺中間的部份好像比較暗一點吶!
是我的錯覺嗎?還是職業病又犯了!

网友:
看不出來是L型管改直管

网友:
這樣一來高壓的輸出對直管而言會不會太大電流 pi板需要換成直管用的嗎?

网友:
可以用直管改L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CCFL燈管通電的階段有啟動、工作兩段,長管改短管會有過亮情形,短管改長管會有過暗〈閃爍、亮一半〉情形,如果外部照明差異不大,回授量不會造成保護,屬於可接受範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現在用的這款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了.....

网友:
燈管插頭高低壓要改一下喔,L管是高低壓分開接的,直管是高低壓合在一起的,若要用原來的高壓板,高低壓線要改一下,不過我真的很羨慕,板大敢換燈管,換燈管的風險這麼大,我到現在還沒有信心做跟換,尤其是L管換直管有漏光的現象,是不是凹槽部分要加白色不透光的貼布保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CCFL管跟日光燈管差不多,可不分極性安奘,L管有形狀的限制,只能順向按裝;可不可代與工作頻率相關,工作頻率與長度、管徑、製程、色溫有關,長與短並非唯一決定因素,還是要試過才知道!
換好後感覺還OK,沒特別加保護貼,換燈管是有風險,多試幾次就會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