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8500GT 1GB顯示卡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12-08):
幾天前客戶汰換顯示卡,我又多了一張顯示卡
風扇因不轉過熱"溶解",就變成這樣了
另外裝上後,無電源反應,已排除其他問題,就是這張卡的問題
來看檢修過程吧

外觀 紅色PCB,採用無鉛PCB,風扇"燒掛了"

因為無電源反應,跟修主機板筆電是類似的
電源迴路有短路保護,經檢查後Q1 P0903B Enhance Power N-MOS三端全導通

為了確定問題,直接拆下來看看
D跟S 截止狀態,呈現短路現象(正常需有約0.6V二極體導通電壓)
不管順向逆向...都導通

連G跟S端也短路了
這顆MOS真的是 "通通通"...全都通...(我們這邊通馬桶廣告詞..通通通,一通電話全都通...)

我拆廢主機板上另一型號N-MOS AP60T3AH代用
並回焊回去

風扇拆華碩報廢顯示卡上,孔距大小一樣,就用他來代用

裝上後可以開機了

進BIOS

燒機Furmark無破圖現象

故障零件大合照

MOS特寫

這樣算完修了
感謝收看

网友:
請問散熱片怎會缺一大塊,是過熱造成的嗎?

网友:
直搗黃龍,切中要害
功力深厚,令人佩服

网友:
那個MOS應該也是因為過熱造成故障的吧!
小弟印象中,那款的風扇很容易故障,
所以都會造成過熱,導至其他的部份故障!

网友:
使用者沒有裝硬體監控軟體,如果硬體有問題,或是溫度過高都會提醒,免得後果嚴重!

网友:
過熱晶片既然沒問題,反而是燒了mos

网友:
恭喜完修~~~很幸運的過熱沒燒壞GPU.

网友:
1GB顯示卡
賺到了

网友:
看到那張保固標籤..."撕毀無效"....
那"燒毀"呢???

我來亂的....緊酸.....

楼主:
風扇是因為卡住不轉...久而久之溫度太高,就溶掉了
這風扇很鳥,容易掛...
這片其實還在保內,但問過代理商,會判定人為損壞,就自己修了...
至於溫度高只有燒風扇沒有燒GPU...老實說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原本修這片,我以為MOS處理好會破圖...等GPU空焊現象的...

网友:
銅散熱器部分使用焊錫來黏接鰭片,所以當熱到錫軟化後就會掉落

网友:
恭喜完修...又學到了,1GB顯示卡賺到了

网友:
MSI的顯卡 保內  有風扇的屍體 一樣可以算保固喔 下次我幫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