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M6B00N 不開機

楼主(2010-12-08):
請問各位可以告訴我華碩筆電 M6B00N 機板Q104這個是電晶體嗎?我看上面好像有26的字樣,就是在接電池旁邊圖片紅圈,這是甚麼用途會影響不開機嗎?可以在那找到這零件呀,先謝謝各

紅圈處Q104

紅圈處Q104

网友(2011-03-20):
我正在拆這一台..
請問主機左上方好像有片鐵片卡住拆不下...
要怎麼處理呢?

网友:
vincenttw大,零件掉了?沒意外,應該為NPN型電晶體,找特性相近代換即可。
http://www.rohm.com/products/databook/tr/pdf/dtc144ee.pdf

网友:
拆開了..
這一棵是寫26沒錯..
側面有小字寫c7

网友:
26 剛好手邊有一塊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