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失敗中的失敗~電容接錯.

楼主(2010-12-08):
今天收回來的20" LCD.
故障情況:按開機後綠燈<-->紅燈. 無法成功開機.
拆開機器看到電源板上電容爆了4顆.
不多說換.
測試無其他短路元件.
變成只有待機紅燈. 不會跳綠鐙.
看一下電源板....
天丫. 失敗中的失敗~電容正負接錯.
中間那顆電容接錯

中間那顆竟然接錯

中間那顆竟然接錯

PWM下面那顆A7W量起來只有2百多

PWM下面那個A7W量起來怪怪的

PWM下面那個A7W量起來怪怪的

A7W這顆可以用BAV99代?

A7W

A7W

找找看....

第一次貼圖在PIGOO.
好像貼得太大....

网友:
A7W 可以用BAV99來替代
http://bbs.pigoo.com/thread-25000-1-1.html
這篇有小芝麻管代碼表

楼主:
A7W拆下來量正常. 再上電測有答答聲.
ZENNER及旁邊晶体無不良. 再測PWM

楼主:
SG6841的3腳VIN有16~18V跳動. 換SG6841後狀VIN 56V不跳, 但無待機5V沒有.

再測一次VIN又在跳..... 有5V STB.

過一會VIN沒在跳維持在4.4V, 無5V STB.

頭大!!   明天再戰.

楼主:
找到電解電容22uf 50v. 測容量只有11u.
換了後還是一樣.
把6841再換一個.
回到原本的故障---> 開機後紅、綠燈跳. 無聲無影...

再搞不出來就換板子吧.
6燈P+I.

楼主:
找沒有6燈P+I的板子......
硬著頭皮在修.
5V那裡是4.7~4.9跳動.
14V PIN呈現穩定14.2V.
SG6841 3腳16~18V.  7腳12~14V跳動.

TL431. MOSFET. 光耦. 2極體. PWM都換過, 無效....
二次側蕭特基有兩隻量起來是正常.
一隻是STPS20H100CT.
另一隻放大鏡看不出來....還沒拆.

救人喔! 整張板子都快被我拆了.

网友:
六燈是沒有P+I沒錯
但有六燈高壓板,再用個12V/5V Power板去改.以上網拍都找的到

网友:
近拍 可以拍這樣 清晰阿 ~...哪一款的機子阿n_169|

楼主:
近拍 可以拍這樣 清晰阿 ~...哪一款的機子阿
引用 网友A:

這是電子放大鏡拍的. 拍賣上一個一千上下.
有在維修的朋友. 可以買一隻來玩.
缺點是要用USB接電腦.
不用接電腦的就貴了!

网友:
用4燈的PI去改就可以了
亮度還是夠..看不出來少2燈....
我有改過
可以試試看用4燈高壓板直接點燈管看看會不會有點暗~~

楼主:
可以試試看用4燈高壓板直接點燈管看 ...
引用 网友B:

感謝~
這是最後的招數.
如果不得已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