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LD2 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8):
這張華碩主機板是myeasylove寄來的,myeasylove捐一台RAID 硬碟給我們做備用,他順便寄兩張主機板給我,希望我修好後寫維修實例給大家看,真的很謝謝他,今天剛好有點空,就先修一片好了。
myeasylove寄來的兩張主機板中,一張是華碩P5LD2,另一張是微星MS-7298,那張MS-7298是用AM2的CPU,我沒有用AM2的處理器,所以暫時無法修微星這張。
這張P5LD2我還沒有上電檢查前,先仔細看一下主機板上的零組件有沒有什麼燒毀的痕跡時,就看到其中一角的問題︰

斷了三條線,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半的朋友都會修了,但是對我來說這是個"硬仔",因為我的眼睛看這麼細很累。
如何從斷線找源頭,不用我教吧!版上我都提過了,因為在斷線上很難焊,就算焊上也很容易脫落,所以我找焊接點,從這個地方焊比較牢靠,找到焊點或貫孔點後,輕輕把上面的保護漆刮掉並補上錫。

然後為這三條斷線焊上銀絲線。

銀絲線要預留整線的長度,接好就是這樣。

開機試試!

開機了!進入BIOS試試!

印象中好像沒看過0007喔!完工!

网友:
感覺好久沒有看到wish大的維修實例

网友:
真的好久都沒看到W大發實例了!!一出手就是不一樣啦...

网友:
Wish大很久沒看到您修主機板的實例了!趕快回文!

网友:
這不回不行了~
感謝W大大的實例.

网友:
好利害的w大,一出手就找故障點

网友:
W大 果然是 007  !!

修好了就跑出 007 !!

你是 007 沒錯 !!

网友:
W大~~~
給您拍拍手^^修好一張囉~~~~
這張我想起來了!他之前好像裝上sata裝置會秀逗秀逗,有時會抓不到
斷線應該是堆疊在一整箱的報廢主機板中去刮到的~~~

那組Hot swap跟硬碟跟RAID卡,我放在牆角也很久了
當初公司升級換下後只拿來玩過1~2次就沒玩了(5顆萬轉HD在房間內一起運轉那種聲音無法忍受)
剛好看到W大有缺備份論壇用的HD,想說與其放在那邊等壞掉,倒不如給有需要用到的人!
再來我也希望這個論壇能永續經營下去,因為在台灣維修類的論壇真的少之又少,願意分享維修心得&方法的人也不多^^,大家加油!

网友:
我那張P5LD2還躺在那咧......RESET燈恆亮n_029|

該不會沒上顯示卡不跑碼吧..

网友:
太強了.角落撞壞的都可以跳線修好~

网友:
W大真的是太利害了,
如果遇到這種斷線的板子,我都是直接宣告放棄!
不然看到眼都花了!

网友:
喔喔.....忍不住讚一個 ! 以前修過斷線的板子, 光一條線我的眼睛就快"脫窗"了n_144|

网友:
侯賽雷.佩服佩服

网友:
斷線 還真的很難處理 ~....
處理後 也會擔心不小心 拉到 ~...

网友:
回复 楼主:

    007是什麼意思阿....

是說WISH大大是007嗎...

厚這電腦真利害.馬上就看出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從早上裝XP跑到現在還好的很,這張板子北橋溫度不高,是這幾天的氣溫較低的關係嗎?SATA我每個插座都試,也沒問題....,你確定故障原因是抓不到SATA嗎?

网友:
真是高招,總覺得看人家在修都很快,自己下去就一個頭二個大,呵呵!!

网友:
哈哈~這個沒辦法點銀漆~用補線的補到馬啾灰灰....
話說我的P5LD2在待料~RTL8111B的網卡掛了~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
W大大真厲害!

這種我都不會修呢~~恭喜恭喜

网友:
這種高超技術躲在這真是浪費
有沒開班授課阿!我先報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太記得囉= =,手邊還有兩張P5LD2丟在回收箱~~
感謝W大撥空發維修實例!!!感謝~~

网友:
真的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改天也來動手修一下微星的故障主板

网友(2011-04-10):
高手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厲害 小弟 偷學中 qq  論壇裡高手如雲 小弟 有幸能跟各位大大學習 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學習到了,修東西前~~這裡看看~~那裡摸摸
以乎是~拆焊~前必做的程序!!
感謝w大的實例,

网友:
有時候上了年紀修這類小東西容易老花眼上身喔~~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看多學中!

网友:
感謝W大大的實例.多看多學中!

网友:
好厲害的技術,像我都偷懶... 直接用OK線來補。

网友:
太利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