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洗樂洗衣機,時好時壞...原來鐵線鬆脫只是前菜XD

楼主(2010-12-08):
宿舍的洗衣機又不排水了

大同洗樂

打開後門,照滷兄經驗的從下出手

疑點之一,看起來很容易被堵住,但還是要先想辦法放水才能推倒洗衣機

解開鐵扣,此路不通= =

找到排水口了,因為(地板的)排水口就在旁邊就直接放水了

底部照

排水管中沒有異物,轉而檢查活塞

把鐵絲勾住這個連桿就能使用活塞。回頭看底部照,可能這條鐵絲不夠硬,久了就鬆了

接著......雖然可能換鐵絲就好,但連排水管折到的問題一起解決比較好
但我沒防水矽膠、沒鐵管剪、沒磚頭可墊高洗衣機,等明天連絡房東再做打算吧
缺東缺西還敢修東西n_104|  因為興頭來了 上了再說n_127|  先處理才知道缺什麼工具材料嘛n_115|

可能有人會覺得應該先連絡房東才對,這是因為之前就有一台洗衣機不排水(我還沒看過)
但房東修不好也沒找水電就擺到水發臭,現在如果要處理就有點痛苦:on_078|
這次趁水還沒發臭先下手為強,而且房東平常會拿飲料請我們,回報一下
雖然好像完全忽略反而修壞時要怎麼辦就是了

感謝不知名的K島島民,幫我出點子除錯、想辦法維修

————————————————————————————————————————————
連絡房東後取得防水膠...不知道名稱XD
拗一個新的鐵鉤

終於想起來閃光燈的存在XD

鐵管剪短後重上白色的膠

完修_A_!

网友:
K島~島民發現XD

通常是塞子卡垃圾.拆下刷洗乾淨就好

网友:
這種機型, 如果不是電腦板按鍵式的, 是用旋轉開關的.
有可能是那個開關的問題.
你可以看看脫水行程時, 排水馬達會不會把止水閥拉開.
如果不會動. 那就不是止水閥塞到.

可以請房東換一台.
這台少說有10幾年....

楼主:
房東是很珍惜東西的老一代,沒壞的洗衣機要他換有點難

底部照是剛把洗衣機推倒時拍的,看起來是鐵絲鬆掉所以拉不開止水閥
有試過動脫水行程,止水閥會動

這兩天寒流空氣很乾正好曬乾衣服,洗衣機真不識相...

网友:
恭喜完修.....幸好只是鐵絲問題

网友:
................
我怎麼看你管子~~~把它封死了.....以後要換管~~~難囉~~~

楼主:
......沒關係,膠是房東親手上的XD
那個膠乾了會很硬嗎? 我昨晚摸還有點軟軟的
話說這個膠是叫什麼呢?

發現房東沒封好,去跟他拿來要自己補了,這個叫silicone 888的大概要多久乾啊?

—————————
更正,之前的膠不是888
這個888好難用,乾脆還是用電火布好了XD

楼主:
[求助]
今天這台洗衣機突然不過電、按鍵也無反應(所以應不是面板壞掉
主機板上沒有爆容或燒毀,但有幾顆電容過熱變色
沒看到保險絲,不過主機板上的AC輸入處有電壓
束手無策了,拜託各位前輩指點一下維修思維

网友:
幾顆電阻黑黑的,又有膠封起來(洗衣機微電腦控制板一貫風格),變壓器二次側的電壓不知有沒有出來呢?
當成修power囉!

网友:
猜測應該是15V囉!數值是非常接近的說.....
可以個別簡單確認看看,主機板、按鍵顯示機板,電源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無聊的幾番拔插後又過電了,難道是接觸不良@@,該用WD40噴噴嗎...

AC輸入沒問題,其他地方雖然都有電,但不知道電壓準位在哪_A_||
現在可以轉的話,難道這幾顆電阻發黑是正常的嗎...? 有這防水膠擋著真的很麻煩..

楼主:
今早洗衣機又不過電了OTL
一樣二次側有輸出,幾番拔插依舊後沒反應...晚點再試一次
一開始的鐵線鬆脫果然只是新手的好運...

网友:
看到這個突然想到"改公板吧"

因為曾經看過洗衣機用的公板XDDD

网友:
除了檢查變壓器之CND(一次側)CNE(二次側)有無電壓之外,主機板與按件控制機板間的排線也檢查看看.

CND(一次側)CNE(二次側)

CND(一次側)CNE(二次側)

圈起部分即為連接排線

圈起部分即為連接排線

网友:
其實老洗衣機最髒的部分是內槽與外槽間的污垢,看到了應該洗不下去。
對了,有沒有人知道有一種可以穿入小洞的蛇管型攝影機,那就明瞭了~~~~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