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磁爐 兩顆 IC 如何量測

楼主(2010-12-08):
請問個位大大 這兩樣東西 是我從  國際牌 電磁爐上 拆下的 請問如何量測他的好壞
請問 有代用品嗎  ?  謝謝
RBV-1506  跟  G60N90 ( IGBT )

网友:
大大你有一點不用功哦 !!

站內有很多相關文件 !!

請先去了解一下哦 !!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2.html

网友:
另外那一個 RBV-1506 是橋式整流, 如附圖..

詳細的量測, 應該不難.. 只要會量二極体就應該沒問題了..

楼主:
謝謝  指導  我第一次 修這怪東西 不過 修到沒東西修
抓一點家電練習  謝謝大大    我修好在回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類家電都有高壓的, 可能到幾千伏, 要小心安全..

网友:
橋式整流長壞2.3腳
就是用電表測量正常正反不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