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VM 不跑碼 遇到怪問題

楼主(2010-12-09):
ASUS P5P800-VM 遇到怪問題

不跑碼
目測MOS 燒到焦掉
4顆全部更換掉
及圈選的電容量測值78UF一併更換:
圖上為卡在d1d0時針對MOS量測的電壓

就這樣他跑碼了 成功開機 但是......

關掉重開後...不能開機 卡在d1d0:

怪的是 反覆測試幾次發現 將電源全部拔掉 充分放電一段時間後

第一次重新開機後又可以正常開機了:
不信邪再關機 再開n_010|
又卡在d1d0
討厭啦 奈丟~
敢問大大這是啥原因呢?

网友:
這個跟電容很有關係 !!

其他的電容也一併檢查看看 !!

网友:
我上次愈到差不多情況的

結果是cpu座空焊,你可以試試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
CPU空焊的機率應該很低
一一"
因為又測試了許久
得到了一個結果
只要PS2裝置沒接(我改USB KEYBOARD)
無論怎麼重開機都正常
接上之後就會無法正常開機
這是...

网友:
檔d1d0是記憶體檢查 RT9713A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納BIOS重刷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DDT
RT9713A這個元件是在哪兒
正常電壓應該多少?
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

网友:
我一塊GA-M55S-S3也是類似問題,不過不完全相同
從修好3.3V待機供電後就擺著,後來想說拿出來用,因為PCIE供電那邊的MOSFET有過熱的問題
開著量MOSFET的輸出電壓,溫度之類的,板上只插CPU,RAM,顯卡
開機後畫面停在顯示裝置,要開始載入OS,然後我關掉電源(電源線未拔除)又重開測試,沒辦法完成POST動作了
不過我的DEBUG顯示碼是45 44  查詢結果是CPU數學運算器之類的....CPU損壞?

處理:
1.更換另一顆CPU,跑完POST到載入OS之前的畫面,重開.......照舊卡45 44

2.難道是PCIE那邊的MOSFET供電不足導致開機失敗,把那邊的6顆K3918全換掉,還是一樣

3.開機後死盯著畫面看,終於找到兇手,原來是因為我沒插BIOS電池,開機後出現CMOS CHECKSUM ERROR
   然後BIOS很貼心的出現選單,有2個選項 1.LOAD DEFAULT (載入預設)   2.last known state   (最後狀態)
   預設是 2.last known state

所以我每次開完機,因為沒進bios裡面將抓到的cpu參數之類的儲存,所以它將之前運作的cpu參數還原了
之前的人插哪顆cpu? 天曉得,於是在我將電源斷掉讓cmos還原成初始狀態之前,都會卡45 44

目前將CR2032裝上,進BIOS選單將設定儲存後就沒再發生了!!  您可以參考看看..

WISH大這篇有提到這顆IC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2BWISH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conbawa大
我先更換同一顆BIOS:
放上電池
開機後按F1進BIOS存檔後 依舊卡d1d0
地毯式搜索RT9713A 都找不著
還望大大指點迷津

网友:
感謝樓上大大
CPU空焊的機率應該很低
一一"
因為又測試了許久
得到了一個結果
只要PS2裝置沒接(我改USB KEY ...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您是否試過用交叉法?將PS2鍵盤給別台電腦或用一個已知正常的PS2鍵盤做試測?
另外,PS2座旁邊有一組跳針,您是接1、2還是接2、3?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剛依照aecom大的方式 更換一組全新的PS2鍵盤使用
KB跳帽是接1.2
狀況相同
放電一段時間
開機順利進入BIOS
存檔重開後
一一"又卡d1d0
關掉再重開
----不跑碼

网友:
有可能BIOS組態設定有問題囉!oowale大您的板子進入BIOS後,記得先把AI關閉,然後手動設定CPU的時脈、電壓,然後再試看看,看還會不會又卡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不要試試將AGP槽下方的電容跟記憶體下方右邊的電容~都換掉試試
DDR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下~

网友:
感謝樓上大大
CPU空焊的機率應該很低
一一"
因為又測試了許久
得到了一個結果
只要PS2裝置沒接(我改USB KEY ...
引用 网友C:

PS2鍵盤    有經過  轉接頭  或 轉接線 嗎?

网友:
板大好
之前有一片P5S800-VM更換散熱風扇,後跟您出現的問題一樣,不過我是卡D3D4就不動,於是換另一種風扇夾具組,問題就解決啦,你的那種夾具應該是塑膠的,建議更換夾具是鐵製那種你是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次確認 第一次開機鍵盤動作無異常
照S大指點將AI關閉手動調整後
重開 依然卡d1d0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P大
我是直接單純連接一組全新的PS/2鍵盤給他
狀況依然...

网友:
若是這樣,請檢查PS/2上排容或排阻問題

再來看看是否有掉件或狀件

再不行,就換IO囉n_067|

网友:
oowale大,您有超頻啊?呵呵!外頻變成120了,不過想想,應該也不至於那麼慘,小超一下就掛。
看記憶體插槽那邊,您量到的電壓也都沒問題,這張板沒有RT9713A,換弄另一個SO8封裝的chip來實現記憶體的V[sub]ref[/sub],可以直接量記憶體插槽間,那些排阻的電壓來得知。
頗邪門的,存完BIOS設定值就不開機........小弟我也想不出還有啥地方會與這問題較為密切有關的。

楼主:
剛把記憶體插槽
及AGP附近
820uF 6.3V
100uF 16V
電容 晶振全部更換(圈選處)

重開繼續卡d1d0
就是這d1d0的誘惑
熬夜了兩天...

网友:
卡 d1d0 時 測量記憶插槽的電壓 , 是否符合規定 !!!

或先換其他插槽單一測試 !!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J大
量測了卡d1d0時記憶體電壓如下:

好像偏低?

网友:
這裡有參考的腳位圖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13&highlight=DDR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highlight=DDR

1.2v 確實偏低 !! 請查一下相關的電路元件  !!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v 記憶體的工作電壓是2.5V華碩有些板子是3.3V記憶體電壓明顯過低當然檔D1D0
這塊板子如果不是用RT9713A來控制要先找到控制記憶體電壓的PWM IC 相關MOS才能找到問題點
記憶體之間的排組也要量一下低阻抗或漏電也會造成這不難修再加把勁吧

网友:
主機板拿去水洗板看看~說不定有機會~~不然可能是CPU座假悍吧(猜的)
再不然就是把記憶體那附近的電容都換掉吧~我有一張ACER的版子就是這樣修好的,還沒換之前容易卡D0,D1,E5

网友:
在紅框的地方,有藏了一個東西喔!它是記憶體的參考電壓來源。MOS輸出有2.5V,oowale大您量到的1.27V,這是V[sub]REF[/sub]喔!所以參考電壓也是正確的。

网友:
轉貼一些文章供參考:
DDR  1 代是184針,第16針是時鐘測試點184針2.5V供電    DDR2的是240針,220針是時鐘,64針1.8V供電就是定位卡前面那一腳,238針是3.3V供電   DDR3總共240針,64針時鐘  65針1.5V供電236針是3.3V供電,  我所說的測試點並不是唯一的測試點,一般時鐘和工作電壓測試點有很多個,我選的是 最容易記住和快速找出來的點。
ddr 的第1 pin為輔助電壓1.25v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