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JVC 電視 (AV-21BM6T) 出現大黑框擋住影像[已解決]

楼主(2010-12-09):
各位前輩 求救JVC 電視 (AV-21BM6T) 出現大黑框擋住影像, 好像是設定問題, 知道的前輩請幫忙, 謝謝

网友:
去買一支專用遙控器
上面就有解除黑框的按鍵

楼主:
感謝虛大答覆 ,解除黑框在按鍵9的, 旁邊的按鍵(CLOSED  鍵) 按3下, 銀幕左上角出現OFF即可
                                                            CAPTION

网友:
.C.CAPT-->CAPT1/CAPT2/OFF/TEXT1/TEXT2/OFF美加地區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