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雜牌鍵盤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9):
雜牌鍵盤有些鍵無法使用,拆開後發現薄膜線路銹蝕,用電錶量測線路不通,清除銹蝕部份後發現缺了一段薄膜電路,網路上有人用2B鉛筆畫線補救,但我試過無效,當然我也沒有導電銀漆筆可以用,我最後用報廢的鍵盤或滑鼠的線抽一根銅線剪成我要的長度,再用一般的透明膠布黏在薄膜線路上,用電錶量測線路已經導通,將鍵盤裝回測試,原來無法使用的鍵已經可以正常使用,鍵盤又重生了,因為網路上沒有人發表過類似的維修,所以分享給大家,也許有人認為全新的鍵盤一個最便宜只要100多元就可以買到了沒有維修價值,但高階鍵盤要1000~3000元就有維修價值了。

网友:
我想維修的價值不在物件的價格,而在維修人員的價值認定~
這就是DIY的迷人之處啊~
恭喜版主完修,這可真是費人眼力的工作啊~

网友:
我也試過這樣黏銅線... 開始是可以用沒錯.... 但過不了多久... 因為銅線的厚度凸出來磨擦的關係, 會導致導電膜被磨掉... 之後又不成了.... - -.....

网友:
很不錯..第一次看到鍵盤還有人在修的..感謝分享..

网友:
沒錯!不在乎物件待修的價值,只在乎修這件物件時學到了什麼?感謝分享!

网友:
這樣短時間用似乎可以,長時間就...

网友:
恭喜版大修復
修東西就是要把壞的變好的,才能夠阻礙資訊發展阿

网友:
修好東西的心情n_115|

网友:
還是去買支導電銀漆筆來用比較耐久...
因為這樣修補只是短時間能用...如K大所說的...
之後是永久性故障...報廢.....
一般導電銀漆筆3~4百一隻,可以多用途使用...
我以前是買來超頻用的...

网友(2011-08-07):
又學了一招,真不錯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雜牌鍵盤有些鍵無法使用,拆開後發現薄膜線路銹蝕,用電錶量測線路不通,清除銹蝕部份後發現缺了一段薄膜電 ...

一支2-3千元的鍵盤是機械式的。它的死亡都不是這樣死的居多。

网友:
鍵盤內的的線路我也斷過...
用2B鉛筆補過效果不佳...
買銀漆筆(補線路專用)又太貴..

想一想鍵盤細菌多...換便宜的一百多就有了...
就懶的修了..現在還丟在旁邊..

网友:
不錯的方法,不過好像只能用一陣子

導電膜斷好像沒有治本的方法,可以一次解決它....

网友:
如果可以`凍卡故`.又可以保護環境.何樂而不為!

网友:
100 元也是錢,其實維修不在原來物品的價格,而在於環保及 “爽度” ^_^

感謝分享!

网友:
我是用鋁箔。
有三條線路氧化斷路,用鋁箔貼在膠帶上,一次搞定,直到淘汰都沒再壞。

另一方法是銅箔膠帶,手巧能解決銅箔轉彎與路線打架問題的話,貼出一個數字盤都可以。這樣修好微波爐薄膜按鍵。
鋁箔膠帶應該也可以,10元店就有在賣。

网友:
我只能說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