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省電燈泡,電子安定器可以互換嗎?(可以)

楼主(2010-12-09):
左邊是 Philips 23W 燈絲一邊燒毀,另一邊量電阻是 4歐姆。
右邊是 Sanyo 23W 燈絲兩邊都是 12歐姆,應該是電子安定器壞了。
因為歐姆值不一樣,不知可不可以把左邊的安定器換到右邊來?

燈泡互換起動器

燈泡互換起動器

网友:
瓦數相同就可以

网友:
最大那顆巨無霸,220V,43W,電路板壞了
偶用不同牌子120V,23W,良品電路板接上,會亮

楼主:
報告:果然可以,賺到一顆了!

网友:
前幾天才這樣的坃 !!

沒問題的啦 !!!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搞阿~~那以後燈泡耗損了,安定器PCB可以拆下備料..

网友:
來看帖
又長知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不同電壓的電路板,為何可以交換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勒
您問的題目太有水準啦
鑑於本人非電子相關科系畢業
只能就自己所知略為推斷

電路板最後接燈管的接點
電壓可達1000~4000V
各式燈管
大概有這麼高的電壓就都點得亮吧

有人拿來接一般常用的直管式日光燈
也是點得亮

网友:
據我所知 23W燈管電壓110V就可點亮(啟動點燈)
60-80V就可維持亮度不熄燈

网友(2011-03-05):
這樣好環保,可以減少燈管的垃圾~

网友:
回復  fks
哇勒
您問的題目太有水準啦
鑑於本人非電子相關科系畢業
只能就自己所知略為推斷

電路板最後接 ...
引用 网友A:

我這幾天房間的省電燈泡有2顆異常....
一顆給我暴電容...造成亮度不足....
另一顆..更神奇....居然只給我亮燈絲.....
最後才發覺....省電燈泡..
居然是利用燈絲來發射頻率使螢光發揮作用...
這也難怪...省電燈泡天冷的時候..會不夠亮...
而會慢慢的越來越亮.....這跟溫度又有相關了...

過幾天會發實例~~~再來討論...
也教你們如何是先發覺省電燈泡故障之前的症狀..
提早發現提早治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對呀。不是那樣喔。
其實它跟"日光燈"是一樣的。
我一直很反對用"省電燈泡"是因為它根本就不比日光燈省電。
而另一個是它製造了更多的垃圾了。你想想以前的日光燈會壞的有那些地方?一個起動器,加一個燈管。都可以用個幾十年。而現在用了"省電燈炮"它一壞掉並無法"分別更換"故障的部份。造成的環境衝擊更大了。

而你說它用燈絲???這樣說也對。
不過,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只是"加熱"了電極,讓電極可以"射出"電子而已。並不是以它的發熱來轉為光的。
這個跟鎢絲燈的原理跟耗能完全不同。

网友:
回復  shunxing

    不對呀。不是那樣喔。
其實它跟"日光燈"是一樣的。
我一直很反對用"省電燈泡"是因為 ...
引用 网友D:

一般加熱...無法射出電子....
要不是我這次的經驗...
還真不知道它是利用交換式整蕩來點亮燈管的螢光物...
這幾天沒控整理~~~

等我整理好再PO實例出來~
只是~~當初那個兩邊燈絲發紅光我忘記拍照了..

网友:
以後燈泡耗損了,安定器PCB可以拆下備料..
來看帖,又長知識了

网友(2011-06-05):
我有看遇有人把省電燈泡裡的啟動電路,改成一般點燈器的電路,可以點亮省電燈泡
這樣有些省電燈泡裡的啟動電路壞掉,都可以直接這樣改就可以一直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