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u3s 筆電 無法過電

楼主(2010-12-09):
向各位大大求助
19V變壓器接上筆電,壓變器上面的LED燈會一閃一閃,我想應該是有短路!
我就把筆電拆了,量到TPC8107有短路,我就買了二顆新的來換!
換完之後,再上POWER ,還是一樣一閃一閃,馬上把POWER離掉!
再量了二顆長長的鉭質電容的正負極,都是通的,但是拆下來再量又不通!
也有量到有些小小的貼片電容都通的
小弟是不是電子科系,很多基礎的測量,都還不是很懂,目前還在學習中,
麻煩教教小弟

网友:
lunglunglin大您好,電源進入後,就短路了。目標擺在電源進入的地方,慢慢往內查起。
故障點應該是總電源DC-DC部分。

楼主:
謝謝s10274chen 大
小弟再去仔細查查好了,對了,可以教一下小弟,貼片電容,要用什麼方式去量呢?

网友:
lunglunglin大,不客氣!祝您能完修喔!
貼片電容,可以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其有沒有漏電(出現阻值)、短路。比較推薦用指針表較容易判別量測。

网友:
建議你拆下來量比較準
畢竟我們不像站上許多高手一樣
可以用判斷的

网友:
可以先用目測的方式去找尋一下SMD電容是否有異常現象
從電池那邊搜尋上去看看

楼主:
TO:chuankuo1973 大大
SMD電容超級多的,密宓麻麻的,會拆到吐血~哈,不過為了能修好,拆下來檢測,再麻煩也是值得的!

TO:0987456231 大大
我有先目測,看不出來呢,有時常把電容跟電感搞錯,有超級小顆,黑色跟咖啡色看不出來,我去借放大鏡來看看好了!

网友:
SMD大致上都是~土黃或者棕色的
假如有短路的話~可以用三用電錶去量測SMD電容兩邊的電壓是否接近
不知道我這樣的表達是否有錯誤
如有錯誤煩請指正~讓我能夠更了解~
萬分感謝~~

网友:
壓變器上面的LED燈會一閃一閃..............你確定你ㄉ變壓器沒問題沒壞嗎..沒暴電鎔嗎

网友: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用手去觸摸.....會發熱(發燙)的元件 ...去測量也可以... 上電後去摸主機板上面SMD電容 (小心被燙傷)  我有遇過幾個  用這種方式處理好了

接上變壓器  會一閃一閃的  代表已經有短路了    這時候一定會有零件  會產生異常高溫

网友:
先量哪幾顆大電感對地短路
就可以縮小範圍了

网友:
因該是15u25V這幾個其中一個短路!!約有5~6顆
所以拆下來看看

网友:
因該是15u25V這幾個其中一個短路!!約有5~6顆
所以拆下來看看
引用 网友A:

+1
應該是其中一個掛了,記得更換過要檢查一下相關連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