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IZ3D-17"LCD拆解維修(代料)

楼主(2010-12-09):
IZ3D-17"LCD拆解維修(變壓器代料中)
高壓板有5顆高壓,燒燬3棵
高壓板餘2組高壓,先跳線點亮10燈管

是鏡面的

面板一樣是2片

AD板也是2組

高壓板有5顆高壓,燒燬3棵

高壓板餘2組高壓,先跳線點亮10燈管

這是目前要找的變壓器

17"GM5621

22"-RTD2553
22"新機拆箱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62-1-1.html

网友:
10燈管!!請問這是一般螢幕嗎?還是有其他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當一般電腦LCD,立體LCD因有2片面板重疊,背光要多些燈管來增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如此,第一次看到.

网友:
這樣另兩顆會容易壞說,有沒有考慮採用多塊背光電路板或是直接上液晶電視用板?

网友:
少見的螢幕.雙輸入雙面板...

連高壓板也是"雙"的...

找不到高壓板的話建議改成雙高壓板...

立體螢幕阿...這功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AV??不!是看立體電影,跟打飛機???不!是打電玩(DirectX大都有支援立體)
高壓板目前找到12燈要12V的,尺寸可以就改裝

网友:
這台是3D顯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線偏光是的它就是那個光!!!  22"新機拆箱文內有討論到3D模式這款IZ3D是線偏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62-1-1.html

网友:
17吋支援如此高規格!!!第一次見到.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因為我看到有兩個面板麻....原來這種東西17"就有了

网友:
哇~~弟一次看到,原來17"有雙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