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USC 不跑碼 (已棄修)

楼主(2010-12-09):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我有一張ASUS TUSC主機板,按下電源後CPU風扇會轉,但是不跑碼,另外發現不管開機或關機網路的指示燈都會亮著,請問我該從哪裡開始查修? 謝謝

网友:
指示燈, 應該是指 ASUS 特有的 5Vsb 吧..

由於你的 POST CARD 看不清楚, 相關的電關, 5、3.3、12、-12、clk.. 還有 RST 正常嗎?

先要有這些資訊, 才能進一步的判別..

THKS..

楼主:
我的偵錯卡顯示5、3.3、12、-12正常

但是沒有clk RST這兩個燈號...

那我是不是該重新買一片偵錯卡?

网友:
哇塞...太厲害了!

這片沒記錯應該是815CHIP的P3-tulatin還在服役中啊^^?

小弟的…原本有一部打算拿來學linux的,

後來覺得太慢改當嵌入式的防火牆…

接著覺得太耗電又放著生菇中…

不過這片…跟當時的TUSL用料算很好的!

网友:
請問記憶體有安裝嗎,照片裡沒有看到。

网友:
不跑碼有沒有記憶體都無所謂了...

檢查一下RESET有無正常.....PCI A15位置

楼主:
我量PCI插槽
A15 5.03V
B16 1.65V

這樣測量對不對?

网友:
A15 RESET的時候有變低電位嗎?

楼主:
A15 RESET的時候有變低電位嗎?
引用 网友A:

按下RESET後電壓會掉下來,然後回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代表PCI 有RESET動作....

那得另外找問題了..

楼主:
剛才測試時用手摸了一顆編號D1802電晶體,
溫度很高該不會是這一顆電晶體壞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拆下來量測...

楼主:
已經被我搞到不能開機了

謝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這塊當時可是好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