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21 P+I<已解決>

楼主(2010-12-10):
今日家裡LCD故障(無背光,開機看到ACER字,大約三十秒後背光熄滅),猜測高壓或燈管壞,拆開後目視一切正常.

外接高壓版正常,故燈管沒問題,查P+I各零件,版上先前PO的線圈,變壓器均已補焊,亦無改善.

查電容,5706均無故障,不知是否背後的PWM IC故障?請教測試方法,感謝協助.

圖片因權限不足,麻煩參考新浪博客,謝謝.
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70bb8ff2g9704f9b54b47
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70bb8ff2g9704f99af441
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70bb8ff2g9704fa0004cc
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70bb8ff2g9704f9eafca3
http://photo.blog.sina.com.cn/photo/70bb8ff2g9704f9cc81fe

网友:
電源供應有換過好的來測過嗎
量電壓正常不保證電流正常
所以須拿確定OK的電源供應測試
因你訴說的狀況 這部分壞的可能信很高

网友:
這台我的問題也是沒解決...
原本是背光問題(開機一閃即逝)
補焊後..
變成開機後電源燈閃...

順便麻煩問一下樓主的零件..
背面紅色圈起來的值和
正面L103的值各是多少?

网友:
有無嘗試過原高壓外接正常燈管?
部分通用高壓的燈管回授較不敏感,若是燈管有輕微異常/漏電下不見得會跳保護關閉

网友:
高壓有問題通常閃一下而已....30秒才跳高壓保護. 如果指示燈還亮, 可以像狼大說的往燈管查.

楼主:
謝謝338849,wja12345,finger_em,狼大~~~

燈管部份等晚上會更換測試,再將問題回覆,謝謝大家~
背面紅色圈起來的值和正面L103的值各是多少晚上一併回覆?

网友:
filter bead failed: don't care the L value.
solution:
can be replaced with a filter bead which you may get from a failure board.
this failure mode is seldem happened.
sorry for english typing to save time, i don't type chinese very good.

网友:
就像樓上說的,拆燈管吧,您的症狀很像燈管焊錫裂掉了

楼主:
燈管更換已修覆,謝謝各位協助幫忙。

另覆wja12345:抱歉手上的電表剛好壞了,指針不會動...我買好新電表再量給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