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P800 擋D4 華碩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0):
先來看看主機板P5P800

開機看看
跑碼~POST不過~重裝顯卡~DDR都沒用~擋D4

先做外觀判別
正反面明顯焦黃嚴重

來看看MOS的空載電壓
1.8V正常

負載電壓
約5分鐘的負載~壓降到1.6V但應該還好~

MOSFET加載後的溫度及北橋溫度

老化了~所以先不管好壞先拆掉…但發現了一個問題…
右上方那顆…是剪腳再用解焊的方式
另一顆~只剪腳就掉了~也表示空焊了=..=

查一下DATA…
原用的是APM2014 20V / 40A / 12mΩ

手邊代用的是…PHD45N03 25V / 40A / 13mΩ

焊回…

我把AGP的卡榫剪掉…以便焊接

北橋散熱CPU FAN重製~清理
灰塵再積多一點~以後可以來賣棉被賣枕頭了~不用本錢@@
CPU積塵的高溫是VCore週邊電路的殺手~最先死的都是電容…再來就是MOSFET或PWM IC

上電開機…
POST過了…

完修...

网友:
好奇大,好強的功力,那agp座真的是要剪掉才好工作,
那mos降壓是正常的嗎? 還是溫度升太高不正常才換掉的?
不過又怕上顯卡,久了後方翹起。

网友:
1.為何要剪 AGP SLOT??應該不困難吧..?
2.MOS 最好換 60A以上的...!!

网友:
我有一片P4P800在AGP的MOS旁邊,也是曬成古銅色了。開機倒是可以,不過操個半個小時過熱就會重新開機。
看來也得把MOS換掉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碰大~那壓降應該算正常約在1.6V左右還OK~
只是因為老化換掉了~真正有問題的那一顆是在AGP下的那顆~有內傷
沒拍照...囧rz
翹起來是不怕~因為我有用單芯線焊在mos散熱處的銅箔~綁在顯卡的尾巴~

回复 网友B:
呵呵~拍謝~因為我60W上了就不小心熔到底座~有點醜就乾脆剪掉了~那時候沒想到用熱風槍吹...
手邊剛好剩40A的~所以就直接代了~看來要買一些60A以上的來庫存一下!哈哈...
感謝告知~^O^

网友:
恭喜完修~~~~~~那灰塵也太噁了

网友:
主機板到目前為止應該修過兩塊而已
看到各位大大修主板都覺得好厲害~~

网友(2011-07-11):
引用 楼主:
先來看看主機板P5P800

請問大大
另一顆~只剪腳就掉了 的那顆mosfet 的電霪是多少? 我的是G4.2 d3.1 s2.1
很燙 可開機到xp 但用不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很清楚的說明,謝謝分享。

网友:
翹起來是不怕~因為我有用單芯線焊在mos散熱處的銅箔~綁在顯卡的尾巴~
ㄟ~!大仔~!
這個地方要拍出來聞香一下啊!

网友(2011-08-10):
恭喜完修壓~

网友:
恭喜完修~~繼續爬文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