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表選擇...

楼主(2010-12-10):
請問勾表要選擇那一種比較合適?

還是三用電表就可以了

网友:
東西是看人用的,合不合適關乎財力物力,以及實質助益大小,
你的問題可能很難有答案吧。

网友:
應該先弄清楚你主要的用途,再來思考該買怎樣的工具

勾錶是用來測量電流的,又有分直流&交流
如果你只是一般家電維修,只要量電壓.電阻,
不需要確切知道電流的話,買了勾錶反而是多餘的

网友:
三用電錶有哪三用 !!!

基本的 [電壓、 電阻、 電流 ] !!

通常 [ 勾錶]  都是用來測 AC 電流的居多 !!

不知你的需求為何 ???

网友:
勾表主要是在不切斷線路下得知其電流,主要有交流(最便宜)、交直流(稍貴)、微交直流(昂貴),有些還附帶交流功率測量機能(搭配電壓探棒可得知功率),另外還有漏電偵測及接地測量用勾表,都是屬於專門用途

示波器也有類似的東西,為Current probe/clamp,可在示波器上直接顯示電流波型

网友:
有用示波器看過電流,那隻不起眼的東東好貴哦,
重點是看完的心得是就這樣哦 ~
好沒感覺哦!

网友:
示波器也有類似的東西,為Current probe/clamp,可在示波器上直接顯示電流波型 ...
引用 网友A:

請問狼大,使用在示波器上的測電流是個怎樣的工具?是夾具嗎?若是應用在電路上測試某類似高瓦數的電阻通過的電流時,應該如何正確應用。

网友A:
就像勾錶直接勾上待測線路就好,依照上面的比例去調整示波器檔位(mV/A),此時示波器上面量測數值就是電流值

网友B(2012-07-04):
引用 网友A:
就像勾錶直接勾上待測線路就好,依照上面的比例去調整示波器檔位(mV/A),此時示波器上面量測數值就是電流值 ...

買了一個交/直流勾表,DCA時未測量就已經有數字了,正在研究怎麼使用?能請大大説明教學一下嗎?勾表是UT-20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買了一個交/直流勾表,DCA時未測量就已經有數字了,正在研究怎麼使用?能請大大説明教學一下嗎?勾表是UT ...

我也是用 UT-203 」,它的電流值會在空氣中跳來跳去,我都是等到它數值接近零的時候按下中間的鈕,讓它定位在零,這樣就可以測量了。一支才九百有找,無法跟 HiOIKI 等等的知名品牌相比啦,不要說名牌,區區能夠槓上測量直流 400A 的勾表,隨便去一家電子材料行(高雄禾樺),準定破三千~所以 203 這支就這樣將就著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 UT-203 」,它的電流值會在空氣中跳來跳去,我都是等到它數值接近零的時候按下中間的鈕,讓它定 ...

有做 hold 的動作,跟沒做直接去勾

這兩者結果有差嗎?

我也是 203 的持有者,來做實驗看看

不過我很少見到『接近00.00』的時候耶…
可能缺乏耐心吧~

网友:
有些會自動歸零,有些要手動按歸零鍵
有按了HOLD鍵,還測得到電流??

Tektronix 太克 電流探棒 A6302 Current Probe NO:3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21598715#auc
庫存新品  少用出清  開價2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做 hold 的動作,跟沒做直接去勾

這兩者結果有差嗎?

我都是這樣 hold 住,再測的。要不然 203 那支跳來跳去,在測量 LED 耗電的時候還真麻煩呢。您試試看~

网友E:
說實在的
不會自動歸零或是沒有歸零鍵的電流錶
我還真不知道要怎使用
還很懷疑它測出來的數據會准嗎??

如果測量的電流很小,或是需要較高的準確性
我個人會使用串聯的方式測量,如此會比較準確
畢竟"地磁" "周邊干擾"都會影響感應的電流

网友F:
一般勾表大都是買來量交流電流(AC)用
如果只是用來比較2台電腦那台比較耗電..
買便宜的100多元的就可以了..還有3用電表功能..

說真的用到機會不大..而且量AC電流時只能勾其中一條線..
就是說原本的2條黏一起延長線還要拔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說實在的
不會自動歸零或是沒有歸零鍵的電流錶
我還真不知道要怎使用

UT203最小刻度是 0.01A
但有沒有掛好,扶正,盡量讓線保持在圓圈中心,都有一些影響
並不是多少摳摳的產品,這個位數的誤差通常很驚人的飄來飄去
頂多就…參考到小數一位囉

經過自己實驗
串聯量出 3.6A(10A檔) 不知道有沒有四捨五入
用UT203勾DCA得3.64A,且穩定不動,使用加熱絲負載,不能串聯量電流
誤差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感覺還好
能看出是 3.6A 還 3.0A 就算它及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勾表大都是買來量交流電流(AC)用
如果只是用來比較2台電腦那台比較耗電..
買便宜的100多元的就可以了.. ...

勾兩條的表很貴…
UT-232
http://www.pcstore.com.tw/tecpel/M03251501.htm

量電腦功耗的兩個方法
1.串聯式的,市面上產品很多,功能也很多樣化
2.我個人是做兩條專用的線,可以讓勾表輕易的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