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幾個補錫就完修的例子之ㄧ

楼主(2010-12-10):
這一台是CMV 743A
故障狀況是:白屏

那個3隻腳的IC補錫:

就OK!

网友:
看不見圖
這是國王的補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在編輯!

网友:
CMV 743A 爬文都是看到爆漿的...

這種白屏的狀況,主要是查屏線跟T-CON嗎?

网友:
果然是高手,補一補就可以完工啦,恭喜...

网友:
可是比較好奇一點...
怎麼知道是那顆IC要補錫呢?
怎麼查找的???

网友:
恭喜完修,對ㄚ你怎麼知道是那元件需要補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T-con問題我碰到都是硬的
手上還有塊待殺面板(hsd190men3),熱風槍怎樣加熱
就是給我畫面全白,聽同行說...電源管理IC掛了...直接殺肉拆燈管吧...

网友:
我也很多白屏的
越修就遇到越多很硬的~~
好處裡就好賺~~

网友:
遇到軟的,賺到了說~~~

网友(2011-01-13):
是右邊那三隻腳的IC嗎
下次遇到就可試試,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那是面板的電源IC
電壓異常所以才反白的
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3.3v穩壓IC嗎?!

网友:
補錫是很簡單,知道哪裡要補錫,一補就見笑,不是啦!......一補就見效,那才是真功夫!
所以這篇經驗也是很有份量的! 感謝提供!

网友:
老妹的舊15吋聲寶lcd

也是2顆元件鬆脫

補個錫就好囉..

新手上路!

网友(2011-02-19):
發熱的零件  最容易錫裂  !
先檢查這些零件  通常很快抓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