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與安培問題...

楼主(2010-12-10):
本身是電子外行人,有些問題想請教一下

有個 DC 5V/2A 的變壓器

我可以接在 DC 5V/1.5A 的電子產品嗎?

接上去會造成 DC 5V/1.5A 電子產品燒毀嗎?

但如果電壓相同

若安培數低於 1.5A 有什麼影響?太低有什麼影響?

  安培數高於 1.5A 有什麼影響?高很多有什麼影響?

另外,5V的電子產品 不能直接接在12V車用,還要降為5V才能使用,這是?

請幫忙回答,謝謝。

网友:
在這裡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

很多人對這個問題會有所疑惑 ~~

一般 [變壓器]上標的 是何意思 !! 很多人就是不解 !!

如上述的例子說明 :  5V/2A   這 5V 大家應該都知道就不多說了 !! 那 2a 是何意呢 ??

其實他指的是能提供 負載 在 5V 時最大可提供的電流 !!

那你的 負載 為 5v /1.5a  表示這負載工作時正常的消耗  !!

也就是說 你的 負載 運作時只需 1.5a  的電流 ,  而你的供應器(變壓器)能提供 2a

這樣子對供應器來說 , 是可以正常的負荷  !!

[若安培數低於 1.5A 有什麼影響?太低有什麼影響?]

輕者 : 變壓器嚴重發熱 , 電壓大幅下降 , 負載無法正常工作 !!
重者 : 可能造成 變壓器 燒毀 損壞 !!

[接上去會造成 DC 5V/1.5A 電子產品燒毀嗎?]

通常是不會 , 但不能正常工作 !!
而且 變壓器 會先發生故障 !! (錯誤!!)

( 更正) : 不會 !! 可正常使用 !! ( 除非原本負載就有問題 !! )

[5V的電子產品 不能直接接在12V車用,還要降為5V才能使用,這是?]

這個跟電路設計有關 , 電路為了達到各種功能 , 依需求會在設計上已經決定好 使用的電壓 !!

當你超過額定的電壓 , 就會造成內部的元件燒毀 !!

p.s : 這一篇放在新手區應該比較適當吧 !!

网友:
畢竟打屁區人氣較旺...大家都往這PO...

我也沒資格說別人...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先自首...下面這篇...是不是該移到電腦專區的某一版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24734-1-2.html

网友:
====================
jeanshyen 回答的真棒【咱先謝謝您的回答】!!
我最近 對5V有興趣!!
-------------------------------
請問一下~能提供 【 5V/0.5A】 的限流整流器 【零件型號】嗎??
~能提供 5V/1A 【限流整流器】 【零件型號】嗎??
~能提供  5V/1.5A 【限流整流器】【零件型號】嗎??
~能提供  5V/2A 【限流整流器】【零件型號】嗎??
~能提供  5V/2.5A【限流整流器】 【零件型號】嗎??
《--》可以給我~   這樣我每次只要加一個【限流整流器】+ 一個閒置的電腦主機+電源供應器~   就可以用【USB的電線】驅動許多的[使用5V的電器了]!!

ps: 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告知  耐12V的的整流器】型號~ 這樣以後我如果想買~可以省一些運費!!
有  12V/0.5A 的限流整流器 【零件型號】嗎??
有  12V/1A 【限流整流器】 【零件型號】嗎??
有  12V/1.5A 【限流整流器】【零件型號】嗎??
有  12V/2A 【限流整流器】【零件型號】嗎??
有  12V/2.5A【限流整流器】 【零件型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要限流器做啥 ???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串一顆電阻啊 !!

但是沒必要這樣做啊 !!

這樣只會浪會電能 !!

网友:
因為咱曾經有一個電器【十幾年前的舊收音機walkman】~【例如   收音機LCD面板】【說明書說要3V  250mA  】~【結果咱接3V  500mA 】LCD就會部份類似燒掉【顯示不完全】!!

ps:【數字8 顯示】~就變成6 或9  《--》【有一劃】的地方就不顯示了!!
ps:如果家里有[walkman]用黑色磁帶帶那種~   用【3V  250mA  】~增加電流到【接3V  500mA 】
看會不會 LCD會不會【顯示有缺損】!!

ps: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想買[限流器]是爲了想保護的是 LCD面板】~
有時候    數位相機或   隨身聽walkman【 LCD面板】壞掉了~  還真的有點難用><

网友:
你們的想法真的很奇怪,用大一點的變壓器就會燒設備??????
誰教的啊??????????????????

5V 是表示你用的電壓是5伏特。你第一個要看這個數字要相同。(如果不同,通常在 10%內的也可以將就使用)
後面 2A 表示他的輸出能力。如果說可以舉起 2公斤的人你要他舉起 1.5公斤,他能不能舉起來?可以吧。
那 2A 的變壓器,去推 1.5A 的設備,當然可以。

再看到如果設備的要求是2A,而你只有1.5A的變壓器。那又如何?
5V/2A 是你的設備,所以你的設備會吃10W。
而你只有 5*1.5 = 7.5W 這個叫功率不足。會造成你的變壓器過載然後你會發現它出現壓降。
輸出就不足5A。

再反過來問大家,你的電腦有些根本只吃到200W。你卻裝了450W。也就是你的供應A數遠大於它的需求。
它燒掉你的主機板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這個問題有遇過, 不過那單純只是導電膠或排線出現阻抗而已, 那並不會把LCD給燒了
因為這類機器年代久遠, 有些零組件已經有老化的現像. 導致電流過高; 限流的話只是治標不
治本, 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把老化的東西給換掉. 否則用限流的話也只是讓電流比較小, 小到沒
辦法把比較高阻抗的地方驅動. 所以造成你看到的畫面似乎是正常的. 但是對變壓器來說, 電
流就是要吃的比較大, 最後變壓器就常常壞掉.

网友:
因為咱曾經有一個電器【十幾年前的舊收音機walkman】~【例如   收音機LCD面板】【說明書說要3V  250mA  】~ ...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還是沒有完全了解我說的話 !!

你所舉的例子 , 我認為那一定是標註 3v 500ma 的跟本沒有到達應有的供應能力

或是收音機元件老化 , 實際使用的電流接近或超過 3v 500ma !!

這樣說你可能會比較清楚 ,  你的收音機 要求 3v 250ma , 而你的電源供應器最大可提供 3v 500ma !!

而你的收音機只要求 3v 250ma , 那麼對你的供應器而言 , 是很輕鬆的負荷 , 因為它只需提供 收音機 3v 250ma

的電流 , 自己還保留了 250ma 的輸出能力 , 也就是說你可以再加一台一樣的收音機 使用這電源 !!

但事實上最好不要 讓電源供應器滿載 , 會讓電源供應器壽命減損的 !!!

p.s : 你可以自己做個實驗 , 在使用的負載上串上一電錶 , 你就會看到負載實際用的電流 !!!

网友:
逃兵大的說明非常的淺顯易懂

原來變壓器上的安培標示,是最大輸出,而不是實際輸出
難怪我看到一堆17吋的奇美液晶,機殼上都標19V/2.6A,
可是原廠都是配超過3A的變壓器,用了四五年都還不會燒掉

网友:
逃兵 大說的真是好丫...很明確也很正確

會不會燒毀.主要是電壓 (前提是 東西是正常的沒短路)

而安培(電流)又是做什麼用的呢.為什麼不會燒毀呢.來看一個大家平常都看的到
台灣路上 機車
50CC(想像為1A)的機車..如果正常體重.50~80(想像為0.5~0.8A)..騎在路上 您看起來可能很正常
可跑60~70都算正常
如果
50CC(想像為1A)的機車..如果體重.90~150(想像為0.9~1.5A)..騎在路上 您看起來會如何
好可憐的機車..可以騎到50~60就很神奇了

先用上面這二個來說
1A的變壓器 接在 使用0.5~0.8A的電器上   很正常 電器開到全速.變壓器也可以支援他所要的電流

1A的變壓器 接在 使用0.9~1.5A的電器上   可以使用(起動電流不高的電器).一旦 開到全速時變壓器無法支援他所要的電流 開始變熱.最後斷電或燒毀(變壓器)

在來換過來
100CC(想像為2A)的機車..如果正常體重.50~80(想像為0.5~0.8A)..騎在路上 您看起來可能很正常
100CC(想像為2A)的機車..如果體重.90~150(想像為0.9~1.5A)..騎在路上 您看起來會如何

100CC(想像為2A)的機車..如果體重.90~150 二位 (要想像為多少呢)..騎在路上 您看起來會如何
以下就給有問題的去想像吧

网友:
電壓與電流,嗯,,,純打屁,
這個難度很高.....

网友:
    喔~這個問題有遇過, 不過那【單純只是導電膠或排線出現阻抗而已】, 那並不會把LCD給燒了
因為這類機器年代久遠, 有些【零組件已經有老化】的現像. 導致電流過高; 限流的話只是治標不
治本, 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把老化的東西給換掉. 否則用限流的話也只是讓電流比較小, 小到沒
辦法把比較高阻抗的地方驅動. 所以造成你看到的畫面似乎是正常的. 但是對變壓器來說, 電
流就是要吃的比較大, 最後變壓器就常常壞掉.

謝謝您的【提出的合理解釋】~   因為咱【有時找不到找不到   跟walkman   吻合的變壓器】【有時用稍微比較大電流或電壓的 變壓器】【它就LCD顯示不正常了】!!所以咱是想出一個解決之道【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ps:  像【我有一個會 充爆電池的充電器】~  [估計是  充電的保護回路出現問題]!!
ps:以前咱有個~  nokia手機3210【直接放在充電器~  上面充電】【根據網友所言~電膠或排線出現阻抗】【從此變成一個  LCD 顯示有瑕疵的手機】~ 所以從此不敢【直接把新的手機或相機】!!

根據上面 網友討論的心得就是
【1】【變壓器的電流過大】不會燒零件~但是如    單色LCD面板【會出現  導電膠  或排線出現阻抗的小問題】!!
【2】橋式整流器【異常】~ 【電壓不穩時】才會燒零件!!《-----以前買到一台【擴大機】~內部短路+橋式整流器被拔掉!!   外加一個12v【變壓器】但是沒加【橋式整流器】與濾po電容~  電阻就燒掉了!!

/thread-23673-1-1.html

回覆【legion】
電壓與電流,嗯,,,純打屁,
這個難度很高.....

這個應該 對您來說很容易吧^-^

哎,可怕的正弦波還在和它奮鬥中
天啊,神啊,讓我打敗這個奇怪的正弦波吧.

發生了什麽是【您是在用 示波器觀察的【交流电波型】嗎】?? 不然怎麼會有【正弦波】??

Wish大的文章
用【示波器】觀察【交流电波型】的方法︰可參考一下^-^
串兩顆電阻~而不是l電容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實例照片】電流過多的例子!! 《--》右邊數來【7】【8】【9】位的數字~應該是【變壓器的供電電流太多了】~排線老舊氧化了!!    《--》所以 00:44分   與2002 與 End 字體就分辨不清了!!

【我那臺的老舊的walkman】 突然找不到
【所以放這臺電話機】 【是用9V 好像是要用 xxmA】
【我給的是】【9V 好像是300mA】~後來【螢幕顯示就不完全了】《--》後來才看到 後面寫說【消耗功率 小於10mA】【要用9V 150mA的標籤紙】!!

ps: 所以有  LCD的螢幕【耗電小的】~儘量用原廠的變壓器!!   否則【電流過多】燒薄排電線  或者 【樓下的alonger兄】【那樣電壓 整個暴增一倍】【而燒
壞部份零件】導致不開機!!
ps:還有就是【熱量管制】的觀念~    3個3號電池串聯【是4.5V  與提供 250mA~到300mA的電流】~功耗是4.5V x0.3A==1.35W/每秒
這個電話機 【9V  150mA】的功耗==等同 【3個3號電池串聯】的功率消耗
《--我用的是【9V 300mA】【功耗是兩倍】所以【LCD就顯示不全了】  《---所以如果有人要改 ut61E的電錶【為直流供電的話】【建議先用 9V  150mA】的變壓器!!  否則跟咱這台【LCD顯示不全】的電話機一樣~ 那就糟糕了 》《

网友:
老式的Adapter變壓整流器對現在的電子用品實在是惡夢,它是用傳統變壓器
加上整流子,再用電容器濾波,降低交流聲,可怕的就是變壓整流用電容器做
濾波,會讓它空載電壓升高,(公式早忘了),我有一台DC,在舊材料堆裡找到
一個標示電壓和插頭都相容的變壓器,給它裝上去,開機燈亮了一下,然後就
沒再反應,換回電池無論怎麼試,還是沒反應,掛了,我將變壓器用三用表一
量,電壓多了將近一倍,從此我只用電子式變壓器,不怕輸入電壓是110V還是
220V,輸出電壓也很穩定。
話說回來變壓器就算輸出100A,你的電器用品只能承受0.5A,都可以放心的用
,不然電力公司輸到家裏的電源,可是有數百安培,家裡的器具早就爆光了,樓主
的問題,應該是用到了老式變壓器式的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