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有誰看過這個零件

楼主(2010-12-10):
請問各位大大有誰看過這個零件:

圖片: NTC 800 x

參考狼大的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編
感覺像是負溫度係數電阻(NTC)
請問各位大大誰有Datasheet呢?

网友:
這就是NTC沒錯,(更正),105表示常溫下為10Ω,最大穩態電流為5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平常被熱縮套包著的那顆對吧??

网友:
常被熱縮套包住的是MOV及Cy,NTC因為會熱,所以很少包,有的引腳也會刻意被留長

楼主:
這就是NTC沒錯,105表示外徑為10,常溫電阻5歐姆
引用 网友A:

感謝狼大的回復~
今天來去材料店問看看有沒有賣~

网友:
記得先檢查後面電路有沒有短路再送電

楼主:
記得先檢查後面電路有沒有短路再送電
引用 网友A:

謝謝狼大的提醒~今天去材料店沒有收獲~
處理這個電源供應器還真困難~
防燒負載就是Wish大介紹的91 series 微型漏電開關會跳脫~
目前還在努力中呢?

网友:
如果是在修ASTEC MP8電源的話,其功率模組是較容易壞的地方,可以去下載BI-7700的資料,看裡面電路圖去測內部元件的好壞
通常是該功率元件內橋整的二極體/SCR及MOSFET擊穿,就會導致輸入端的短路
不過也有週邊電路損壞導致輸入短路的案例

楼主:
如果是在修ASTEC MP8電源的話,其功率模組是較容易壞的地方,可以去下載BI-7700的資料,看裡面電路圖去測內 ...
引用 网友A:

狼大說的是這個嗎?
確實是被短路擊穿~
其實一開始是PFC PWM Board的問題~
修到後面才發現NTC損壞~
目前無NTC可以換~是否有代用的零件或方法?

网友:
無 NTC, 用保險絲也可以! 頂著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我從百度找到的~
滿像我這個零件的編碼解釋說~

以下為搜尋內容:
SCK为兴勤公司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品牌,数字103表示SCK的元件参数:在常温(25℃)下,热敏电阻的阻值为10Ω,最大稳态电流为3A。目前SCK功率型NTC热敏电阻的直径最小为5mm,最大为32mm。

一些常用的SCK功率型NTC热敏电阻产品列于下表以供参考,其中“SCK152X”常温(25℃)下电阻为15Ω,2X表示最大稳态电流为2.5A,字母X表示小数点,X后面若无数字则默认为X5,即0.5。

所以105表示常溫下為10Ω~
最大穩態電流為5A~

网友:
感謝補充正確資訊

如果模組已經掛了,那就不要再送電,以免因短路導致電亂跑到不該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