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800-VM 12V短路

楼主(2010-12-10):
主機板12V確認短路,使用BB檔量測12V電元接口,把所有的70N03H拆光還是短路,最後把北橋旁的9915H拆下來~電錶不B了(兇手就是9915H),之後把所有的電晶體悍上以及更換(用3055L)代替,上電還是一樣風扇斗一下就不動了,請問板上的大大還有沒有其他的建議??????難道真的該換ADP3180???

手上只有60V的烙鐵,拆MOS拆到快起笑了~~~有些現被我拉斷了= =,害我一直拼命補線,沒有熱風槍真難用

网友:
要維修該買支熱風槍,尤其要修主機板,這應該算"基本工具"
網拍找陸貨(858d,878d...等)一組不到2000元,算是入門價格熱風槍,我也是買這種的

楼主:
有找到9915H短路,換3005L上去,電錶不叫了,但是上電還是一樣故障,想請大大給我一點查修的方向,有在懷疑是ADP3180也有問題??

网友:
我想有個較快的方式, 應該不用銲下來量吧..

先把 S 剪掉, 這樣也是可以判斷 12V 短路之處的..

另外, 不好意思, 沒 60V 的烙鐵, 應該是 60W 之誤..

楼主:
我已輕換上好的電晶體上去,確定已經不在短路,但是還是一樣風扇轉一下就不動了~
不好意思見笑了,60w的烙鐵~XDD

网友:
ADP3180~.3相的 ~MOS 要換一樣的 ~不然 上電還是會燒 MOS ~
這系列的 `CPU 供電 ~也通北橋供電~當 MOS 擊穿 ~會直接 擊穿 北橋 或 CPU ~

楼主:
我很好奇的是~拆下cpu旁邊供電的mos70n03h都好好的~~竟然是掛北橋旁邊的mos9915h,換上之後用三用電錶轉bb檔短路消失了,但是就是風扇還是只轉一下就不動了~~該不會是adp3180有問題~還是旁邊的電容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