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倒數爆漿電容

楼主(2010-12-10):
我想各位若覺得電容爆漿已經不稀奇...

之前發過一帖 就是電容有"縮楊入腹"的功力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97-1-1.html

現在又發現好玩的... 而且含有自動倒數計時的"爆漿"電容....
放置位置: 普通、陰暗的台灣宜蘭天氣(旁邊有一堆電容 但是其他電容卻是OK)
是否又焊接到電路上使用並插上電: 無
放置時間:2年左右

JACKCON 3300uF/6.3V ESR 電容

JACKCON 3300uF/6.3V ESR 電容

爆漿 圖頂

爆漿 圖頂

未曾上過電路運作(也沒通過電) 只是放著... 兩年後的今天就...爆漿了!!!

未曾上過電路運作(也沒通過電) 只是放著... 兩年後的今天就...爆漿了!!!

未曾上過電路 未曾通過電 放兩年 就這樣了

网友:
電容放著不用的確是會壞,儲存環境也是關鍵

网友:
[未曾上過電路 未曾通過電 放兩年 就這樣了]

其實電容在出廠前都有上電測試過 !!

而且電容是有 有效使用期限的 !!!

以前我們公司 , 每年年終都會丟掉一堆過期的電容 !!

我是通通檢回去 加減用 !! 也沒發現什麼問題 !!

楼主:
[未曾上過電路 未曾通過電 放兩年 就這樣了]

其實電容在出廠前都有上電測試過 !!

而且電容是有 有效使 ...
引用 网友A:

    我是說以我的角度來看... 新買到現在是沒有上過電路啦....

楼主:
電容放著不用的確是會壞,儲存環境也是關鍵
引用 网友B:

不過反觀相同存放環境的其他品牌電容,就沒有這副模樣...
還真令人不解... 為啥這個品牌的電容... 會自動爆漿啊???

网友:
說真的你敢買這家的
買了放2年,那試問它幾歲了  ,我只看到週期  0204 前面不知有沒有字母
拆開看裡面素子是不是很黑  , 味道 有一股很酸味

网友:
當初ABIT等不少家主機板就是被這家電容爆漿搞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 它可以用在主板喔! 真不敢相信

如用在玩具上 還可以

网友:
從來都不敢用他們家的電容...
被搞過幾次,怕到了...
每次都搞的人仰馬翻...

楼主:
說真的你敢買這家的
買了放2年,那試問它幾歲了  ,我只看到週期  0204 前面不知有沒有字母
拆開看 ...
引用 网友C:

當初是在羅東電料行買的.... (鄉下地方要有日系電容...難找~~~)
PS: 那間電料行的老闆還號稱他是宜蘭捷克康電容的總經銷.....        Orz
只不過當初買來也沒用到(後來網拍又買了100個Rubycon同規格的電容)
就這樣放著....放著.... 我高職年代的老電容沒像這樣自動爆漿,反觀這個捷克康的就自動爆漿....

還好當初堅持用在主板上的電容是日系的.... 而不是捷克康....
PS: 很多東西買來 一看不敢用 就買著放著了....

楼主:
回復  港都狼仔
啊! 它可以用在主板喔! 真不敢相信

如用在玩具上 還可以 ...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買的這種電池.... 也是用在玩具上~~~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81&t=388144

网友:
高雄長明街有的材料行也是賣這牌子的...

网友B:
幾乎大部分電子材料行都賣JACKCON、ARK(方框內一個A)、S.I.等品牌電容

网友:
因為材料行老闆品味也有很差的...不愛日本貨

還是說師父都不喜歡用日本貨維修?

楼主:
因為材料行老闆品味也有很差的...不愛日本貨

還是說師父都不喜歡用日本貨維修? ...
引用 网友D:

    因為壞了... 才可以再回來維修啊!!!

楼主:
幾乎大部分電子材料行都賣JACKCON、ARK(方框內一個A)、S.I.等品牌電容
引用 网友B:

网友:
手邊也有幾顆電容也有這種狀況
一開始還懷疑是不是自己拆下來忘了丟
後來確認真的是過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羅東的電料行能買的到你要的零件數值就算是很偷笑了,還想指望買到好料。
根本沒有幾隻小貓會去買,大多是賣給高工做實習的,誰知道他放了多久才賣給你?
我念書時常去那裡找材料,只能買些不容易壞的零件,大都是乖乖坐火車到中華商場ㄧ次給他買足。

電解電容我覺得很像充電電池,有用沒用都會壞,時間到了也會壞,溫度高了更是不行。
反倒是某些二次電池用了十年還能用,所以品牌型號很重要。

网友:
難不成kenneth 大是羅東人!?

网友:
尤其是現在網拍盛行,不少電料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實體店家得有特色才混的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原來如此,難怪我始終當不了老闆阿n_067|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機房的switch拿去給人換兩顆這種A牌的電容
半年就爆掉了